请问DAC78111IDGSR芯片需要外围电路吗?

楼主(2014-07-22):
dsp输出时需要一个da转换,不知道该怎么接外围,是不是直接把10个管脚直接引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以器件手册所载为准。
DAC通常都需要外接运放做信号缓冲和调理,有时还需要外接更高精度的参考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