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inetis Design Studio使用手册到哪里下载?

楼主(2014-07-22):
如题,想支持正版免费软件,可惜不知手册何处下,哪位大侠能提示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装了KDS没有?
如果装了之后,在软件的根目录下有很多关于KDS的资料,还有KDS的快速指南呢。
默认路径:C:\Freescale\KDS_1.0.1\doc\pdf
使用方法和CW大同小异。
整个DOC下面都是相关的文档。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

楼主:
恩,有视频教程么。

楼主:
就是简单的用KDS,建一个K60的LED工程,并下载到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的用KDS,建一个K60的LED工程,并下载到芯片的。

你用过CW的PE吗?
KDS新建和那个一样。

网友A:
楼主,你看路径
C:\Freescale\KDS_1.0.1\doc\pdf
3.2节有新建工程,然后新建好后,你再添加个GPIO_LDD,点击help,然后查看典型应用,然后再加入代码,生成代码,最后编译,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网友A:
你如果需要,我可以新建一个给你参考。

楼主:
好的,如何联系你呢,我的QQ:480145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如何联系你呢,我的QQ:48014537

直接在坛子里啊,我工作时间每时每刻都在线哦。:lol
你有问题,直接发帖或跟帖,我都知道的。
你要示例工程吗?
说说你外围晶振频率多少?
还有你主频想配置多少,时钟模式是什么工作状态?
我帮你配置一个参考。

楼主:
怎么结不了贴。老提示错误。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亲,按照这个帖子结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B(2014-09-09):
大神们,Kinetis  Design  Studio 生成的编译文件(.elf)在哪里呢,导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工程后,编译也没错,但是找不到编译文件啊!  ,还有,为什么我的如下设置是空白的呢(project——》properties——》c/c++  build——》setting,打开setting之后的界面是空白的),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