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MCU的型号是什么,那些IC厂商有做?求推荐及用法

楼主(2014-07-22):
今天看到一个原理图上,有个小MCU是用于控制电源启动的,不知道此类MCU型号是那些?有那些IC厂有做的?球推荐及用法
   谢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CU.jpg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如果知道型号的话下个PDF。另外参考别人的外围设计看文档就好了。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型号啊

网友B:
感觉有点象义隆单片机。

网友C:
很多MCU都可以做,你这个是红外学习插座电路吧。

网友D:
应该是义隆EM78P153S或者EM78P173N

网友E:
应该是义隆的153型的MCU  我也用这个MCU的,一般是做功能简单的东西

网友F:
应该是台湾的;
有量,厂家就可以帮你定制了;
只用5个脚,可以用SO-8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