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与开关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4-07-22):
各位好,这边有个项目中的设备需要直流5v供电,正常工作时功率在5w左右,且该设备具体使用在监控箱里面,多用于道路旁或隧道内。因为是小本经营,所以小弟对电源的选择比较纠结。是选用开关电源好还是适配器好?还希望大家给小弟我指明个方向,谢谢

网友A:
电源适配器里面也是开关电源啊;
既然是隧道等地方用,选电源适配器吧(宽温),开关电源,很多器件是裸露外面的,防水防尘不好;

网友B:
你说的适配器是带外壳的 有引线 有插头的
开关电源是开放式的 铁盒的
对吧 其实2者本质是一样的。
2者其实都无所谓 关键是你的应用场合,环境等 防水防尘 工作时间等 还有你的安装方式
选个质量好的电源   5V 2A的

网友C:
定制“适配器”!应有特殊要求!

网友D:
这种项目如果是想长期做,电源要求相当高!。成本要求低时,建议用定制的工频变压器(你的需求输出5V1A,变压器质量好点的,可以用几年以上的,估计¥50~60,能保用年把的¥30~40)加简单点的低压DC/DC IC自己做,切勿买现成的电源来用,会坑 死你的。合适的外购电源没有¥100拿不下来。
如果是一锤子买卖,那就买适配器,便宜、方便,只是需要担心还没出厂就有一堆坏机。

网友E:
核心是一样的。不放心就买个5V2A,3A的适配器,余量搞大点,买到山寨货也可以

网友F:
开关电源好点

网友G:
既然装在开关箱内就选择开关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