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步执行中,未执行到串口输出部分,但串口有输出?

楼主(2014-07-22):
stm32 单步调试过程中,程序运行指针明明未执行到串口输出部分代码,但串口有输出,这是为什么?
另外我在串口输出部分放了断点,眼看这串口输出有数据,程序就是不停,怎么解释?

网友A:
我怀疑, 这别的地方也有写串口数据寄存器的操作吧

网友B:
用的什么工具,是不是工程有问题,显示的执行位置并不是真正执行的地方,看看汇编呢

网友C:
如果断点是放在C语言写的某句话处,把整个project rebuild all一下。或者断点打在你的串口输出程序对应的汇编那里。如果串口还有输出,但是程序没有停在断点处,说明其他地方也有操作串口。

网友D:
许多应用程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可执行文件,它们被分割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动态链接。

网友E:
在串口数据寄存器下数据端点, 看看是那个函数写串口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