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桥式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就是模电书上 4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电路 后面并一个电容 但是刚上电由一个冲击电压 电容就像短路了 本来我是在拿一个开关和一个电阻串联 连接电容 但是工作的过程中 igbt的电流很大 发热严重 但是又不能加变压器 因为空间有限 各位大牛怎么结局啊

楼主:
这是图形

网友A:
1uF容量不是很大啊,开关电源经常有4.7uF电容也不加NTC的。

网友B:
这个图形的工作方式在很多较大功率的变频器等类似系统中采用. 要求在给电容充电的过程中, 后面的电机不工作. 等 KEY 吸合后再工作.
另外, 如果功率不大, 楼上的 NTC 也是个更简易的解决方案.

楼主:
我知道但是 NTC 好像不行 电流 太大有20A呢 所以在正常工作时 电流是流过开关 但是开关功耗太大 发热严重啊

网友C:
IGBT只要能正常导通,损耗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只要能正常导通,损耗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20A的电流 很严重的

网友D:
电容太小了。。。你开关上面的是预充电电阻,你应该加大电容,先预充电,电容就不会短路了。再闭合开关后,初始加速的时候,电容瞬间放电有一定的补偿,启动电流就不会小。电机的冲击就小。

网友E(2014-11-12):
将电容先串联再并联,注意电容容量,如果电流过大就需要在电路中加软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