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个把320vc5402 MCBSP配置成IO口做的闪灯程序

楼主(2014-07-23):
最好解释下,因为我要用MCBSP 控制两个ADC0804 采集,读取数据,:'(

楼主:
:lol楼主已经弄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已经弄出来了

恩   只要找对手册  很简单的   只是要注意有些引脚不能用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只要找对手册  很简单的   只是要注意有些引脚不能用于输入

第一次弄DSP寄存器,花了我1天时间上网查资料,就知道了该设置什么值。接下来三天找遍各种网络还是不知道怎么写进去。结果还是慢慢看那个McBSP.H文件,才知道怎么用的。: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弄DSP寄存器,花了我1天时间上网查资料,就知道了该设置什么值。接下来三天找遍各种网络还是不知道 ...

不错啊   很厉害的
CSL用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