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黑的能变白吗???

楼主(2014-07-23):
看到题目,可能有人会说“洗白”,那你就来洗洗吧....

楼主:
先预设前提:

一)拉普拉斯变换

其定义为

  1)双边

        F'(s) = ∫[-∞,+∞]f'(t)e^(-st)dt

  2)单边

        F(s) = ∫[-∞,+∞]f'(t)u(t)e^(-st)dt
        = ∫[-0,+∞]f(t)e^(-st)dt

其中有关系

        f(t) = f'(t)u(t)

u(t)是个单位阶跃函数。

二)指数函数

        f(t) = e^(αt)

楼主:
那么,按单边拉普拉斯变换定义,指数函数的变换为:

        F(s) = ∫[-0,+∞]e(αt)e^(-st)dt
                   = ∫[-0,+∞]e^((α-s)t)dt

网友A:
表示看不懂

楼主:
上面的积分涉及到复函数的反常定积分,这稍显麻烦。下面先玩个常规定积分:

        ∫[a,b]e^(st)dt

这里t为实变量,s为复常数,a和b都是实常数。显然,有;

            ∫[a,b]e^(st)dt = (1/s)e^(st)|[a,b]

可能有人说,你这不是忽悠我吗!我大学所学的《高等数学》中只涉及到实函数的积分,你怎么弄个复数呢?没关系,下面就另辟蹊径:

令 s = α+jω

        ∫[a,b]e^(st)dt
        = ∫[a,b]e^((α+jω)t)dt
        = ∫[a,b]e^(αt)e^(jω)dt
        = ∫[a,b]e^(αt)(cos(ωt)+jsin(ωt))dt
        = ∫[a,b]e^(αt)cos(ωt)dt+j∫[a,b]e^(αt)sin(ωt)dt
        =  (e^(αt)/(α^2+ω^2))(αcos(ωt)+ωsin(ωt))|[a,b]+
            j(e^(αt)/(α^2+ω^2))(αsin(ωt)-ωcos(ωt))|[a,b]
        = (1/(α+jω))e^((α+jω)t)|[a,b]

上面得用点分部积分的技巧。

xu大侠的说法也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也期待“洗白”过程。。。

楼主:
好了,回到上面的常规定积分:

        ∫[a,b]e^(st)dt = (1/s)e^(st)|[a,b]

那么,若 s=0 咋办?那就直接给拉!

        ∫[a,b]e^(st)dt = ∫[a,b]dt = t|[a,b]

楼主:
现在设 a<0 且 b>0

对于

        f(t) = e^(st)u(t)

        ∫[a,b]f(t)dt = ∫[0,b]e^(st)dt = (1/s)(e^(sb)-1)

而对于

        f(t) = -e^(st)u(-t)

则有

        ∫[a,b]f(t)dt = -∫[a,0]e^(st)dt = (1/s)(e^(sa)-1)

现在,该考虑反常定积分(即令a和b趋于无穷)了

对于 f(t) = e^(st)u(t),即

        ∫[a,b]f(t)dt = ∫[0,b]e^(st)dt = (1/s)(e^(sb)-1)

显然,只有 R{s} = α < 0 时,反常定积分为

        ∫[0,+∞]e^(st)dt = -1/s

而对于 f(t) = -e^(st)u(-t),即

        ∫[a,b]f(t)dt = -∫[a,0]e^(st)dt = (1/s)(e^(sa)-1)

显然,只有 R{s} = α > 0 时,反常定积分为

        -∫[-∞,0]e^(st)dt = -1/s

网友B:
马上答案就凑出来了。。。

真是讽刺啊,我刚一发帖,许多人说不可能,不靠谱,当看到我敢下一部iPhone6做赌注,知道我心里有底,于是自己心里也有低了,于是就往我给的结果上面硬靠。。。

楼主:
看完上面的“积分演绎”,然后再对照前面指数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能看出点门道来吗?

楼主:
继续:

从上面的常规定积分,将上或下限推至无穷,就得相应的反常定积分如下

当 R{S} = α < 0 时,有

        ∫[0,+∞]e^(St)dt = -1/S

当 R{S} = α > 0 时,有

        -∫[-∞,0]e^(St)dt = -1/S

这里为了与下面所用符号区别,将“s”改成了“S”。

现在对两个函数作拉普拉斯变换:

1)f(t) = e^(at)u(t)

        F(s) = ∫[-∞,+∞]f(t)e^(-st)dt
             = ∫[0,+∞]e^((a-s)t)dt
             = ∫[0,+∞]e^(St)dt
             = -1/S
             = 1/(s-a)

其中,S=a-s。R{S}=a-R{s}<0,即R{s}>a

2)g(t) = -e^(at)u(-t)

        G(s) = ∫[-∞,+∞]g(t)e^(-st)dt
             = -∫[-∞,0]e^((a-s)t)dt
             = -∫[-∞,0]e^(St)dt
             = -1/S
             = 1/(s-a)

其中,S=a-s。R{S}=a-R{s}<0,即R{s}<a

显然,函数f(t)和g(t)的拉普拉斯变换式子其代数形式相同(都是1/(s-a)),但是其各自的收敛域ROC不同(F(s)是R{s}>a,G(s)是R{s}<a)。这说明,一个函数(或信号)的拉普拉斯变换是由其表达式和收敛域ROC共同确定的,缺一不可。

楼主:
到这里,我们再重温奥本海姆的原著:

网友B:
老抽又在给大伙复习大一的高等数学或微积分了,偶现在对这些提不起兴趣
唯一要说的是5楼,啰嗦那么多,其实就想说下面图片的最后一句话的:

楼主:
总结,在忽悠《数学》,门都没有。

此外,由于《电路》其实也仅是个数学模型,所以说若想忽悠《电路》基本和忽悠《数学》一样的结果。

再看《信号与系统》,基本也就是个数学模型,想到此来忽悠,昏头了!

楼主:
建议那些想乞讨,或乞讨成瘾的,换个地方去玩吧!

网友C:
100个人里有99个都不会因为你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就对科学充满了好奇,这其中前98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科学好奇,只可惜了第99个,不看你这帖子他本来还有点好奇心的。

那么第100个人呢?

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说“100个人里有99个”无非是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表示一点尊重而已。

不过这样的期待已经不止一次了,很可能又是一个“无头悬案”。还是像L6说的,习以为常,罢了。
没这么夸张吧?俺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充满有好奇的。这个既不是巫术也不是玄学,一个式子而已,俺继续期待如何“洗白”。。。
此帖不是给“普工”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个人里有99个都不会因为你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就对科学充满了好奇,这其中前98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科学 ...

你刚看到,可能不知道事情原委,我换个类比跟你描述下:

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小学生在一起做作业,小学生无意中看到高中生写公式:x^2=-1,小学生说:你铁定写错了,我们课本上,和老师都反复强调任何一个数的平方,都是大于等于0的,你怎么小于0了?
高中生说:我们老师和课本上就是真么规定的,没错!
小学生说:你忽悠我,你骗我。。。

矛盾就是如此,如果你是高中生,你怎么才能说服小学生呢?

楼主:
djxf  不过这样的期待已经不止一次了,很可能又是一个“无头悬案”。还是像L6说的,习以为常,罢了。

我是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出所料的事情太多了....

不过,此帖严格意义上是给这里稍懂点的人写的。那“乞丐”,算了!

网友B:
众所周知,人类对数的认识,是逐渐积累推进的过程,而且这个前进过程是永远不会停顿的。比如人类最初只会打绳结记数,后来有了自然数,加减运算,发现不够用,引入负数,复数等概念。

所以,倘若站在过去某一历史阶段,看现在许多数理理论,肯定有不通之处,反之如果通了,还有必要研究新理论吗?

现在就有人干这样春事,用几百年前牛顿-来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作为判断和处理现有理论的标尺或正误依据,荒谬啊!

我在原贴已经提示该看哪些理论了,倘若不愿意去看,那就没招了

撤!!

不出所料!!!

网友D:
客随主便

网友E:
推推公式,挺有意思

网友F:
推导这些公式有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马上答案就凑出来了。。。

真是讽刺啊,我刚一发帖,许多人说不可能,不靠谱,当看到我敢下一部iPhone6做 ...

说实话,这次你是真正露出了红屁股。 以前看你在版上呼呼啦啦的,这次彻底变成了纸老虎、黔之驴了。
回去把买至少10本信号与系统的书,外带相关数学、控制理论以及数学史...  好好看几年再来模拟版。

你居然还敢这样发帖,真实无知者无畏! 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好像你也搞电子很多年了,还是初生牛犊?可悲!可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众所周知,人类对数的认识,是逐渐积累推进的过程,而且这个前进过程是永远不会停顿的。比如人类最初只会 ...

这语气,跟民科差不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这次你是真正露出了红屁股。 以前看你在版上呼呼啦啦的,这次彻底变成了纸老虎、黔之驴了。
回去 ...

到底谁是虎,谁是驴?

我在我原贴中,提示跟你赌一部iPhone6,你马上缩头乌龟,说工作忙,没空。

现在玩不玩?我要是能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请第三方裁判判定),你输我两部爱疯,如若不能,我输你三部爱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到底谁是虎,谁是驴?

我在我原贴中,提示跟你赌一部iPhone6,你马上缩头乌龟,说工作忙,没空。

帖子中说过了,不和你玩啊。一是你这黔之驴的水平,书可能看了不少,但理解力确实有待提高,回去好好看书反思,别这么打嘴**。二是你和***大战了几年,他的论坛论战技术你估计也学了不少啊,玩不起啊。

认怂就算了,我也懒的和你扯,不够分量。

楼主(2014-10-21):
今天看到的一个忽悠贴,让我想起了这个老帖....

顶起!

网友B:
本来已经指明关键词了,去查看相关**就行,但是有些人视野太窄,看了下奥本海姆等教材,发现和我说的不一样,立马感觉好像很有把握逮到理把子了,神奇火线得不行。

现在,我贴下我所用得电路分析教材照片,让菜鸟开开眼界:

网友B:
小学一年级学生看到1-2=?的题目,马上会说这个题目出错了,但初中阶段题目是对的。

同理,本科生看到上面这个观点,立马会说是错的,但研究生阶段认为他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已经指明关键词了,去查看相关**就行,但是有些人视野太窄,看了下奥本海姆等教材,发现和我说的不 ...

这位就别再演这种“豆腐干”忽悠法了....

告诉你,这是《数学》。《信号与系统》只是使用了那些数学工具而已。

本人在此已经把整个推导都给出来了,白底黑字清楚得很!

你也就是靠着那么些忽悠**在此混的,歇歇吧!

谁那个不是白纸黑字啊???照片还能有假??

网友B:
不知道持续升级自己的知识系统,天天抱着本科几本教材耍,此举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一个成语:

坐井观天

青蛙蹲在井底对小鸟说,天就碗口大那么点,我都看了几十年了,还能出错?

老抽or. HWM大师,你跳井上来看看吧!!天天蹲那儿多无聊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持续升级自己的知识系统,天天抱着本科几本教材耍,此举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一个成语:

我对你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就把这些东西展示在坛内让各位看看吧,我想这里不会都是傻瓜或没有读过书的。

网友H:
那啥,实际点,你们这些能为公司做什么?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利益?公司是很现实的,你的存在要有存在的价值,就好比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天,驴和马一起搬货,走在后面的驴想,既然马那么卖力,干脆我背的东西也给它吧,第二天,主人看到马一个就可以搞定,于是把驴杀了,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主人最后说,既然马一个就可以搞定,还要你干嘛!

所以,做点实际的事,大学这些都要学,更多的是学习如何生存,我见过博士,在公司混不下去,理论一大堆,结果用的时候居然不知道传感器需不需要电,我就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你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就把这些东西展示在坛内让各位看看吧,我想这里不会都是傻瓜或没有读过书 ...

你今天不论是米勒定理,还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展示,本质上都是想不劳而获!
用王老头的话说,耗时超过5分钟的帖子就不发。

我已经告诉你结论和关键词了,此举已足够意思了!具体学习靠你了!
当然,你足够谦虚低调,我多透漏点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今天不论是米勒定理,还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展示,本质上都是想不劳而获!
用王老头的话说,耗时超过5分 ...

别再忽悠了!

那个所谓的非LTI,还那什么Barkhausen的“paper”呢。

还有,弄个“输出阻抗”来糊弄一下。

实在是太多了!

楼主:
好了,留给各位看官看吧!

本人先撤了。

网友B:
还想让我无偿给你提供paper?????
你睡梁头低下去了吧!
你喝多了吧?
好事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数据库1年几百万块,公司买不起,我还得找在校师弟师妹下,凭什么轻易给你?

好了,各位看看吧,有些人想好事想疯了,把论坛当成慈善机构了。

网友I:
曲高和寡......

网友J(2015-02-24):
善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同理可证:白即是黑,黑即是白。

网友K(2015-04-09):
鉴定完毕,参与的都是屌丝。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鉴定完毕,参与的都是屌丝。

斑竹此言不妥
我虽然是屌丝,但是我没参与啊
我是真的看不懂,这种积分的东西,自从高数课不上了,就再也不会了
找时间得学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斑竹此言不妥
我虽然是屌丝,但是我没参与啊
我是真的看不懂,这种积分的东西,自从高数课不上了,就再也 ...

:lol关键他们几个在这显摆啊,以为大家都不会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关键他们几个在这显摆啊,以为大家都不会呢。

我是真不会了
所以都没细看
尽管曾经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