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请问一个beaglebone black驱动led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beaglebone black的gpio口通过一个电阻可以直接驱动一个led,为何还要象下图一样,这么麻烦去驱动4个led,而且成本高很多,那样做有什么特别用意么?

网友A:
CPU电流小,可靠性高,对内部模拟电路影响小,精度高

再说这个LED是接5V的,可能与CPU电压不匹配

网友B:
楼上答复很正确,led也是一个设备呢.

网友C(2015-05-07):
usr0~3为低电平时,三极管不导通的,相当于断路,这时候并没有流过LED的电流.当usr0~3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而基极电流很小.

网友C:
微处理器的IO口目的是用来传递控制信息,只要能够反转电平就可以了,负载则由驱动电路带动.
以这个led驱动电路为例,CPU把IO变为高电平,告诉三极管我想点亮LED,三极管接收到信息后便点亮LED.
CPU承担神经中枢,而三极管就好比胳膊.这样设计是有好处的

网友C:
并不是CPU驱动LED,而是CPU控制LED,驱动电流来自于5V电源.

网友D:
io口驱动能力的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