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相敏检波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7-23):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相敏检波的电路,就是为了鉴相,我用的是模拟乘法器的方法,直接将俩路信号相乘在接一个低通滤波测量输出,没有用开关函数的方法,但是直接用乘法器测量出来的误差比较大,俩路相乘信号输进去都是对的,但是经过滤波的输出就很不正常,有什么办法能降低误差啊???乘法器使用的是AD835,输入俩路的正弦信号幅度都是正常的,但是乘出来之后经过低通滤波出来的电压小于理论计算值很多,这是什么问题?可以修正乘法器的误差电压嘛??

网友A:
说说到底怎么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到底怎么不正常啊,

乘法器使用的是AD835,输入俩路的正弦信号幅度都是正常的,但是乘出来之后经过低通滤波出来的电压小于理论计算值很多,这是什么问题?可以修正乘法器的误差电压嘛??

网友B:
你的输入不会是信号的输入吧?不要看信号的输入。你应该看12脚和78脚的输入时多大。如果你输入端用的电阻拉地太小输入就会有衰减。另外,你的输出端也不能有电阻删减。这个你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考虑你的偏置!!,加入你输入的是峰峰值1V..0.5V。输出的最高值不一定就是0.5V.很可能会小于0.5.因为你的输入偏置不对。有可能你的输入偏置都是0.也就是说1V是(-0.5到+0.5)   0.5v是(-0.25到+0.25)那么输出的最高值那其实只有0.5的四分之一倍了。只有0.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