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测温电路

楼主(2014-07-23):
各位大神好
小弟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见附图。这是个利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测量温度(室温)的电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图中R15,R16以及ADC0,只用ADC1可以实现测室温吗?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此外热敏电阻应如何选值呢?以上问题小弟甚为不解,请各位大神指点,多谢。

NTC测室温

NTC测室温

NTC测室温

NTC测室温

网友A:
VDD虽然说是3.3V,实际的电压是会有误差的,ADC0的目的就是为了测出准确的VDD电压值,NTC一般用10K的比较多,看你的使用情况了

网友B:
我感觉r15和r16分压后的adc0相当于一个基准(我以前好像在测压力的那种电路见过这样的接法,好像是什么桥电路,记不清了),直接只用adc1也行,adc1后面再结个低通滤波,然后进行ad转换就好啦。

网友C:
这样测量,最大的好处是电源电压变化时(例如3.3V变成3.2V)不会造成很大的误差。

网友D:
ADC0用来计算电源参考。

网友E:
个人认为不会有什么好处。
1)假如ADC的基准是VCC,NTC的电压值与VCC相关而ADC转换值与VCC无关(adc_result = ADC_MAX x NTC / (NTC + R14))。
2)如果是考虑到ADC的基准不是VCC,其实也可把R14往ADC基准接来确保ADC转换值与基准无关,所以基本上无意义,吃力不讨好的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F:
有2种可能:
1、有些MCU的ADC输入可以是差分输入的。
2、有些MCU的ADC VREF可能是内部的参考源,这么做可以避免电源误差导致的误差。
   其实只要都改为同一个电源作为参考,即使单路ADC输入,也不会有误差。

网友G:
这种电路一般只用于信号变化非常小的电路,如压力传感。
因为R15和R16的分压可以抵消共模信号,然后放大差分信号再测量。

NTC的话,自身变化足够大,所以没必要,理由同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