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开关电源layout布局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150W恒压输出LED驱动电源,采用的是飞兆的一款具有PFC及准谐振控制的PWM芯片。因是刚接触开关电源,有很多疑惑,请各位版主及大虾不吝赐教:
1、  共模电感L1(双绞线型)、共模电感L2(分组绕制型)及电感L3(PI型滤波用)都是采用磁环绕制的,焊接时也是准备将磁环的孔与PCB平行,所以从下图的丝印可以看出三个电感的摆放方向。下图中三个电感是平行放置的,即磁环的孔都朝一个方向,这样是否有问题?
2、  散热片需要接地吗?
3、  在隔离变压器两侧各有一个散热片,从EMI的角度考虑。原边MOSFET及次边整流二极管目前的位置是否合理?(是将MOSFET/二极管用散热片隔离开更好?)
4、  其他布局或任何问题,希望各位不要吝惜手中的板砖,谢谢!

楼主(2014-07-23):
随便回答一个也好呀

网友A:
电感2和电感3也是一样的方向?总感觉会出事……
MOS管应该再留点地方吧?散热片啥的不知需不需要
电源菜鸟飞过~~~

网友B:
不错,还要看布线

网友C:
电感放平行,没错,最好不要放在一条线上!
单电源就接地比较好,双电源就不要接地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问的问题还麻烦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