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16脚的AD芯片,2,3连接外部晶振,spi输出。

楼主(2014-07-23):
图中U14是我用直插件代替的,这个芯片貌似是一款AD采样芯片,单数用示波器看它的采集速率非常慢,30几ms读取一次数据,7脚接的模拟输入引脚。和单片机用的是spi口通信

网友A:
你想说什么

楼主:
U14是什么AD芯片?

网友B:
才疏学浅。很少见到有晶振的AD.难道你就看那个有个输入就认为那个AD吗

网友C:
可能国产的,查下国产的一些做24位AD转换器的厂家,有没有这个芯片;
你应该知道大概多少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疏学浅。很少见到有晶振的AD.难道你就看那个有个输入就认为那个AD吗

和AD7705,TM7705功能很像,那确实是一个外部晶振。我之前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国产的,查下国产的一些做24位AD转换器的厂家,有没有这个芯片;
你应该知道大概多少位数的; ...

应该是16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AD7705,TM7705功能很像,那确实是一个外部晶振。我之前也没见过。

哦哦。楼主可以慢慢对照AD仔细找找。这个如果之前没用过的话估计难认得出来。

网友D(2015-10-14):
//bbs.mydigit.cn/read.php?tid=286783  杰力TCS电子计价台秤的AD芯片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D:
是CS1180AD芯片

楼主:
正解。后来找到了。

网友E(2018-10-19):
最近在做ads1256信号采集,晶振的作用不是很了解,楼主能不能给我个解答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做ads1256信号采集,晶振的作用不是很了解,楼主能不能给我个解答呀

芯片自带SPI串口及调制器,所以要加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