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双面板,关于单点接地的疑问,请帮忙解惑。

楼主(2014-07-23):
图一、图二、图三均为双面板,元件在TOP层。BOTTOM层只有一个网络。,标有“GND”的过孔为电源地。
请问,图一、图二、图三,哪个能称之为单点接地。若是图三是单点接地,那PCB空白的部分是否能像图二那样覆铜“GND”。
TOP层也有空白的地方,是否可以覆铜“GND”,是否应该只放置一个过孔,使TOP层与BOTTOM层的“GND”相连?
谢谢。

楼主:
很多人推荐用图一的方式接地,请问图一的接地方式,算是哪种接地,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

楼主:
像CLC滤波器,他们的地线是否也要单点接地?

楼主:
人工顶置。
有没有经典的较简单PCB布局走线,供参考?

网友A:
觉得你还是用最后那个接地吧。单点接地是对于模地和数地为了有个共同的参考而来的。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你还是用最后那个接地吧。单点接地是对于模地和数地为了有个共同的参考而来的。我的理解 ...

不是为了防止地环路干扰,从而要使用单点接地?
有说法是,模拟电路的地要防止地环路,数字电路的地要形成环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感觉单点接地应该是有一个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的,你这样直接打了过孔不是变成一个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单点接地应该是有一个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的,你这样直接打了过孔不是变成一个地了? ...

我的理解是:
理论上“GND”的电势最低。假如“VIA 1”对应的器件,工作时,提升了“VIA 1”处的电压。既然“GND”电势最低,那“VIA 1”处被提升的电压就不会影响到“VIA 2”和“VIA 3”。
从您的言论中,我想到了,使用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或者磁珠,来隔离地,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或者磁珠应该尽可能的靠近“GND”。不知道这一结论是否正确。
是的,“图二”有问题。应该只有过孔“GND”连接覆铜,过孔“VIA 1”“VIA 2”“VIA 3”都应该和覆铜断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
理论上“GND”的电势最低。假如“VIA 1”对应的器件,工作时,提升了“VIA 1”处的电压。既 ...

“使用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或者磁珠,来隔离地,0R电阻或者电感连接或者磁珠应该尽可能的靠近“GND”。”这个观点,貌似有问题,模拟地单点接地,数字地多点接地,会不会好些?

网友C:
用最后那个图的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最后那个图的效果最好

请问,
如果“VIA 1”是信号地,“VIA 2”是模拟地,也可以按“图一”来连接吗?若是没有独立的层来放置整片“GND”,要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D:
菜鸟,不懂单点接地

网友E:
我的理解是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只有一点接地,不是大面积接地。。。

楼主:
若是接个二极管,再接地,这算什么接地?是不是也可以切断其他地造成的干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若是接个二极管,再接地,这算什么接地?是不是也可以切断其他地造成的干扰? ...

同电位的地分割成不同的块,你用二极管连接,它们的电位还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电位的地分割成不同的块,你用二极管连接,它们的电位还等吗
电位是不相等了,但如果提升了电位,元件仍然能工作。
如“VIA 1”是“芯片1”的VSS,“VIA 2”是“芯片2”的VSS,“VIA 3”是“芯片3”的VSS,“GND”是工作地(电源负极),这样是否可以防止地环路的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CLC滤波器,他们的地线是否也要单点接地?

这个我自己回答,电容尽可能的不共用地。

网友G:
图1:利用敷铜的方式,地平面阻抗下,压降小,多用于高频电路,但是如果有小信号弱信号(易被干扰的信号)容易被其它信号干扰,毕竟在同一地平面。

图2:这种单点接地,每个“模块”各自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常用,因为高频电路中地线阻抗会明显增加,甚至影响其性能。最后的敷铜使整个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增强,同时也能减小对外的EMI。

图1:结构简单,适于低频无干扰等电路中。

网友G:
最后一个是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1:利用敷铜的方式,地平面阻抗下,压降小,多用于高频电路,但是如果有小信号弱信号(易被干扰的信号) ...

谢谢。
若是接个二极管,再接地,除了电位不一致,还有其他的危害吗?有优点吗?如果真的有这种接法,那这种接法称为什么接法(算浮地吗?)

网友H:
如图,处理音频信号,各通道的地都单点接地
防止通道间干扰!

网友I:
19楼说应该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