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管脚不同情况下的状态,哪位大侠汇总一下呢?

楼主(2014-07-23):
最近意识到FPGA越来越复杂,连简单的管脚状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所以把问题汇总一下,路过的
大侠拔刀相助啊!
1、未锁定的外部悬空的管脚的电平状态(经查,默认是低电平)
2、未锁定的外部有硬件连接的管脚的电平状态(这个需要设置为高阻态,但不设置是什么状态呢)
2、锁定后,设置为input,只定义端口但内部未使用,管脚的电平
3、锁定后,设置为output,只定义端口但内部未使用,管脚的电平

网友A(2015-01-08):
自己试验一下,或者是看看官方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