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楼主(2014-07-23):
用阻容降压  AC220输入  接0.1ufCBB电容  1M放电电阻   经过整流桥  断开后面的负载输出有70V  我想在整流桥后面加12V稳压模块  lm2576-12V   以目前整流桥输出电压太高  稳压模块上去肯定会坏  怎么解决把70V电压降下来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难道没有用稳压管?

楼主:
现在还没有加上  是准备价格20V稳压二极管  但是目前整流桥出来是70V  直接用稳压二极管能行吗

网友B:
要看降压电容容量核算电流,如果电流大直接用单个20V稳压管发热问题需要考虑。
不提供原理图别人可能帮不到你。

网友C:
0.1uf 阻容 后端加2576 ?
只能呵呵了
说出你的意图 想要得到多少V 电压 多少电流。

网友D:
不是这样算的,RC相当于一个电阻的,与后面的负载电流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uf 阻容 后端加2576 ?
只能呵呵了
说出你的意图 想要得到多少V 电压 多少电流。 ...

我的要求就是AC220进 输出12V  给继电器线圈  然后再稳到5V给单片机  单片机功能就是一路I2C 两路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降压电容容量核算电流,如果电流大直接用单个20V稳压管发热问题需要考虑。
不提供原理图别人可能帮不到 ...

也是自己搭着玩 学习学习   目的就是220输入  然后稳压到12V  再稳压到5V   12V是给线圈  5V是给单片机

网友E:
目测要出其他问题:继电器就算用0.5W高灵敏的(用干簧管继电器或磁保持另算),12V动作时需要40mA,安全保持电流要8~12mA;MCU部分看用的芯片和工作主频,电流一般也在毫安级以上;另外LM2576工作也有五~十毫安的电流。而0.1uF在220Vac、50Hz时最多提供电流约7mA。另外2576提供12V,5V谁来提供,它不消耗电流?

网友B:
阻容降压电路平均电流约为I = 0.89*U/Zc=0.89*U*2*Pi*F*C。
式中I为电流(平均值,单位为安培A),U为交流电源电压有效值(单位为伏特V),Zc为降压电容C2在电路中的阻抗,Pi为圆周率,F为交流电的频率(50Hz或60Hz等),C为降压电容C2的容量(单位为法拉),当电源为220V/50Hz,Pi取3.14,电容C单位为uF,电流单位为mA时公式可变为I≈62C。

正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就是AC220进 输出12V  给继电器线圈  然后再稳到5V给单片机  单片机功能就是一路I2C 两路ADC   ...

继电器的线圈阻抗多大?或者继电器的类型、型号?

网友G:
搭着玩,就先从简单负载开始,熟悉220V电容电源了以后,再考虑应用

网友H:
0.1UF肯定不够大的,提供不了多少电流。
如果你接12V稳压管,输出就是稳压管的电压。

网友C:
参考 R9 D2 放桥后面

网友I:
这样是没有隔离的,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 R9 D2 放桥后面

是啊  我是放在桥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是没有隔离的,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恩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 R9 D2 放桥后面

那个R0起什么作用  假如不接会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个R0起什么作用  假如不接会怎么样

浪涌缓冲限流电阻,正规厂家要用PTC电阻

网友K:
R0 可以起到浪涌缓冲的作用么?

网友L:
220V?电容降压?70V?……此时应看成“恒流源”电压是随负载大小而变化的…

网友M:
R0起保护作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个R0起什么作用  假如不接会怎么样

应该是短路保护,短路时大电流直接把电阻烧断,相当于保险丝。

网友B:
没有R0还叫阻容降压吗?
如果没有R0,在交流电峰值附近时刻上电,将会有较大的冲击电流(C1容量越大冲击电流越大)可能损坏电容C1,甚至损坏整流桥。
我们有项目R0使用碳膜电阻有损坏,需要更改为线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