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对一个方波放大电路的探讨,希望各位都来看看

楼主(2014-07-23):
小弟需要要设计一个放大电路对输入为1.5V,频率为10M,上升沿为200ps,左右的方波信号放大,放后的方波端接50阻抗输出的幅度要到5V左右,上升沿退化后要控制在1ns左右,由上升时间可得这个放大电路的带宽要400M左右,,有没有什么方案啊,求大家指点下。。

网友A:
用比较器、施密特或门电路可能好过放大。

网友B:
选择高速,驱动能力强的运放的看看;
申请样品,搭下电路试试看;
或者用TI NA软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高速,驱动能力强的运放的看看;
申请样品,搭下电路试试看;
或者用TI NA软件仿真; ...

我考虑过这种方案的可能性,,但是加入端接50负载,上升时间要达到1ns,幅度为5V的运放要求太高了,,都没有这么高的压摆率,,一般能达到这个压摆率的幅度又不够,所以想尝试用晶体管去搭建

网友C:
这个是需要注意电阻匹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