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方波信号的放大电路设计方案讨论

楼主(2014-07-23):
由于项目需要,现在必须要设计一个放大电路对输入为1.5V,频率为10M,上升沿为200ps,左右的方波信号放大,放后的方波端接50阻抗时输出的幅度要到5V左右,上升沿要控制在1ns左右,由1ns的上升时间可得这个放大电路的带宽要400M左右,,本来想用集成运放,但是由于其需要的压摆率太高了,不好找,然后目前打算用晶体管去搭建,大家有没什么思路啊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这个要求好高,关注并帮顶。
有没有延迟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好高,关注并帮顶。
有没有延迟的要求?

没有要求的

网友A:
好像前两天在谈论GWB和SR的关系时,看到一个例子是SR=2500V/us,而楼主要求在1ns之内5V,那就是5000V/us了,的确不好找。
用分立元件搭,元件也要满足ns的上升时间吧?好像也难。
印象中ECL电路的速度快,但我也不了解,楼主可否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前两天在谈论GWB和SR的关系时,看到一个例子是SR=2500V/us,而楼主要求在1ns之内5V,那就是5000V/us了 ...

那个5V只是端接50欧阻抗的时候,而实际运放输出肯定要输出10V嘛,这样的话它的压摆率就更高,如果现在手里有一个砷化镓晶体管搭建的差动放大电路的方案,但是太复杂了而且沿很难控制。目前想用沃尔曼电路去搭建一个固定增益的放大电路。。

网友B:
附件是使用比较器和运放块要求参数比对。

网友C:
放大是正弦波的事。

方波如何放大?

只能把所谓方波当作指数规律变化的波形。

所谓的放大之后,无一例外都无法还原输入信号。

但你的这个要求貌似还算合理。

0.2ns的上升延变化为1ns的。

也许可以实现。

400M的带宽。

但貌似你要放大4倍。

这其实就变成了100M带宽。

输出6V。

那么根据SR=2pi*A*f的共识。

SR=6.28*6*100M约为3600V/us。

应该是存在这种运放。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10M方波,400MHZ带宽是在放大后的....我没看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是正弦波的事。

方波如何放大?

我是指的幅度放大,400M带宽是指方波放大后的信号的带宽,是由其上升时间大致算出来的,而输出信号要5V左右也要求其上升时间为1ns左右,此时的运放压摆率要求已经要5000V/us以上了,而目前找的只有电流型运放能达到这么高,,但是它是100欧姆负载的情况下,,所以要想得到5V那么电流型运放100欧母负载就要输出10V才能达到,此时的压摆率已经要10000V/us了。找到了THS3202有9000左右,,但是幅度不够

网友B:
矩形波要求运放块参数不是用频率计算。
输出矩形波斜率(5e+9)v/s,要求的运放块压摆率(Vpk=5v时)就不小此值,Vpk多少v就照乘。其频谱最高频率(5e+9)/6.28=8e+10Hz,需要的运放块GB最少15*(8e+10)
=1.2e+12Hz,幅度5v,再乘以5,则要求运放块带宽6e+12Hz。7楼仿真取值8e+12Hz。

网友E:
用分立元件搭,更不好处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问题,顶~

好个P。

和你一样的概念不清。

本大师给你澄清以下概念。

纯方波。

是无法计算的。

SR和GBW都失去意义了。

事实上假如这是运放的输入。

在理想或近似的条件下。

当作指数变化规律。

此时就可以使用SR计算公式。

或0.35/Tr的共识。

这是建立在指数规律的基础上。

否则0.35的计算公式。

也是无本之源。

无米之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给被屏蔽了啊,,

网友G:
lymex是真高手,21ic里好多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前两天在谈论GWB和SR的关系时,看到一个例子是SR=2500V/us,而楼主要求在1ns之内5V,那就是5000V/us了 ...

其实用ECL我们这有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沿调试很困难。我拆过泰克的一台任意波形发生器,,他们用的沃尔曼电路实现的,可以实现上升沿2ns左右,5V幅度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用ECL我们这有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沿调试很困难。我拆过泰克的一台任意波形发生器,,他们用的沃尔曼 ...

楼上提醒了我,看过惠普33210A发生器的电路图,输出用了THS3001,4个并联。
THS3001具有420M的带宽、6500V/us的SR,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提醒了我,看过惠普33210A发生器的电路图,输出用了THS3001,4个并联。
THS3001具有420M的带宽、6500 ...

我们这边有人用3001搭过一个偏置树的,,也是输入200ps左右快沿的信号,但是出来的信号快沿跑到4ns左右了,,

网友H(2018-11-29):
我想知道这样的源,怎么做的?哪位大侠知道。帮我设计个,我买

网友I:
提供一个思路。不要用运放,改用射频放大器。
5V,50ohm,算出0.5W的功率。带宽达到2G以上的。根据这些参数来找

网友J:
如果你的方波对码宽要求不是很严格,使用TTL 反相器应该可以,当然前端需要放大。(看看有没有低噪声快速响应的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K:
1. 用GAN的FET,LMG1205 + GaNFet,可以试试2. 加一个巴伦,可以把5V转成10V

网友L:
要求是放大 输出是1线性的?还是2恒定的?1可用FET电感供电  2可用CmOS反相器即可试试

网友M:
按0.35/TS=0.35*10^9=350M,才能上升沿信号完美放大。(保守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