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关于高级定时器timer的dma功能

楼主(2014-07-23):
最近在研究STM32的高级定时器,发现DMA这个功能挺有含量的。但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的地方,请教各位大拿:
当timer工作在output compared mode输出PWM时,如果启用了DMA,用于每次update event的时候,用DMA控制器自动把新的CCR/ARR搬到timer中,从而输出另外一组不同周期/占空比的PWM。这个过程不需要软件的干预,所以发挥了DMA的优势。但是状态寄存器里面的CCxIF怎么清呢?每次update event发生时,UIF就置起来了。这个时候尽管DMA把新的CCR/ARR搬到timer中了,但是UIF没人去清除啊。还是说,当工作在DMA模式下时,寄存器TIM_SR压根就不用考虑了?
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
可以不考虑, 那就不要去设置和响应中断了.
但是, 往往除了更新这几个寄存器,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比如 FOC 控制中, 还有个 PID 控制要计算呢, 那这个时候, 响应中断并完成计算是需要的.

网友B:
TIM_SR中是中断标志,你既然使用DMA来更新CCR/ARR的值,无需使能中断。即使UIF标志置位了,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