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stm32 USB控制io口通信

楼主(2014-07-23):
使用stm32 USB功能 控制自身IO口实现通信(发送与接收)功能,即USB连接电脑,两个IO口分别连接下位机的发送与接收端,实现上位机控制与下位机数据上传的功能,上行速率(I口接收)1Mbps,理论上可行吗,谢谢各位。。。我的下位机  是光模块 只有发送 和 接收两个引脚

网友A:
容易死机吧

网友B:
USB1.1的话实现1M通讯还是有难度的。你可以去STM板块问一下。
FTDI有类似功能的芯片吧,你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1.1的话实现1M通讯还是有难度的。你可以去STM板块问一下。
FTDI有类似功能的芯片吧,你去找找看。 ...

谢谢,stm是2.0的,呵呵

网友C:
下位机tx rx是什么通讯方式?uart?
1Mbps是可以做到的 数据通讯协议定义好,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位机tx rx是什么通讯方式?uart?
1Mbps是可以做到的 数据通讯协议定义好,应该没问题 ...

下位机方式是串口的,谢谢你,stm32具体用什么口与我的光模块连接呢?

网友D:
比较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