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这个头文件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4-07-23):
(无正文)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这个库应该是用于CHIP查找或什么的吧
记得不在Project --> Build Options --> Preprocessor --> Pre-define  Symbols 中加入CHIP_5509下设置
CHIP     提示错误与此头文件有关吧

网友B:
csl        chip        hal
芯片级支持库        芯片        硬件抽象层
芯片级支持库的硬件抽象,就是封装成统一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sl        chip        hal
芯片级支持库        芯片        硬件抽象层
芯片级支持库的硬件抽象,就是封装成统一的接口

3Q    说的分享专业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