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模拟乘法器电路

楼主(2014-07-23):
我需要一个模拟乘法器,我按照上面那个图焊接,为什么输出一直都是0,求大神指导,求大神能提供正确的模拟乘法器电路图!

网友A:
这2个资料你看下,芯片哪里买的?

网友B:
吧R1断开。你测量下1和8脚看输入时多少,如果不是你板子的问题就是芯片坏的。前几天才用过8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资料你看下,芯片哪里买的?

芯片是在淘宝买的,我本来以为是芯片的原因,换了一块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资料你看下,芯片哪里买的?

这两个文件下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R1断开。你测量下1和8脚看输入时多少,如果不是你板子的问题就是芯片坏的。前几天才用过835的。 ...

我把R1的一个脚断开了,但是输出还是0,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R1断开。你测量下1和8脚看输入时多少,如果不是你板子的问题就是芯片坏的。前几天才用过835的。 ...

我把2脚和7脚的接地、电容的接地、Z’的接地 这三个直接接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2个资料你看下,芯片哪里买的?

我是新手,下载的是php,,打开时显示尚未登陆,没有权限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下载的是php,,打开时显示尚未登陆,没有权限怎么回事??? ...

登入论坛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文件下不下来

让你同学或朋友下载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2脚和7脚的接地、电容的接地、Z’的接地 这三个直接接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求解! ...

Z加一个小电阻到地,另外你测量下1脚和8脚输入时什么样子的。1和8加个小电阻到地,还有先测量下电源是不是+-5V.如果都没什么问题估计是你的片子有问题。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Z加一个小电阻到地,另外你测量下1脚和8脚输入时什么样子的。1和8加个小电阻到地,还有先测量下电源是不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Z加一个小电阻到地,另外你测量下1脚和8脚输入时什么样子的。1和8加个小电阻到地,还有先测量下电源是不 ...

我以前一直没注意到AD835的芯片输入电压范围是±1V,输入的值一直都是比较大,这样会不会烧坏芯片呀?

网友D:
AD835我也用过,按典型图接没问题的,楼主是不是元件参数弄错了。

网友D:
不行的话,用示波器一点点的各个管脚测,看有没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一直没注意到AD835的芯片输入电压范围是±1V,输入的值一直都是比较大,这样会不会烧坏芯片呀?
...

一般也没问题。信号源给的信号如果太大到了18脚会有衰减的。估计你买835的时候就已经出问题了。你换一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也没问题。信号源给的信号如果太大到了18脚会有衰减的。估计你买835的时候就已经出问题了。你换一片 ...

也就是输入接的电压大,对芯片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最开始接的是±5V的正弦波和5V的矩形波,输出一直都是0,现在我换成0.5V的,输出还是0!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话,用示波器一点点的各个管脚测,看有没有信号。

测了,除了接电源和接输入信号的1、8、3、6脚有信号,5、4脚一直没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输入接的电压大,对芯片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最开始接的是±5V的正弦波和5V的矩形波,输出一直都 ...

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

你用的是贴片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一般很少用直插芯片的。我怎么特么怀疑你买的那一批难道都是冒牌的?怎么会连输出都没有呢。示波器 ...

这就是示波器输出的,红线和绿线是输入,蓝线是输出!我也纳闷呀!真是愁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一般很少用直插芯片的。我怎么特么怀疑你买的那一批难道都是冒牌的?怎么会连输出都没有呢。示波器 ...

换了电源之后,与输出了,但是输出太大了,大概有40-50V!这是什么原因呀?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源之后,与输出了,但是输出太大了,大概有40-50V!这是什么原因呀?求解! ...

搞了半天是你电源问题?之前就说了信号没有首先检查电源!电源给的多大。确定测量准了。另外4050峰峰值你确实示波器或者是探头没有放在乘10那个档。这个问题,你的示波器可以设置乘10档的。你可以把他放在乘1档。另外如果输出的波形是你的输入2个信号的相乘的话说明芯片就没有问题的,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半天是你电源问题?之前就说了信号没有首先检查电源!电源给的多大。确定测量准了。另外4050峰峰值你 ...

我开始给的电源,电压达到了,但是我没管电流太小了!如果我把三个探头都是乘10档那也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给的电源,电压达到了,但是我没管电流太小了!如果我把三个探头都是乘10档那也没关系吧? ...

你的意思是探头衰减了10倍?反正4050V峰峰值不可能。是你显示的问题。你就都把他X1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探头衰减了10倍?反正4050V峰峰值不可能。是你显示的问题。你就都把他X1就行。 ...

现在有输出了,但是波形有点不对!麻烦大神给看看!红色和蓝色是输入,绿色是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输出了,但是波形有点不对!麻烦大神给看看!红色和蓝色是输入,绿色是输出! ...

怎么个不对法。我咋觉得挺对的呀。你自己算一算相乘的结果是不是输出那样的。另外一定要考虑偏置之后再计算呀。还有。你那输入的波形能不能放个正常点的波形。你自己输入一个高频的正选另外输入一个低频的三角波看输出是不是被调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不对法。我咋觉得挺对的呀。你自己算一算相乘的结果是不是输出那样的。另外一定要考虑偏置之后再计 ...

红色方框区的波形有点不对呀?当蓝色波形是正的时候,绿色波形有点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色方框区的波形有点不对呀?当蓝色波形是正的时候,绿色波形有点不对吧?
...

说了让你看偏置!你的耦合是不是直流耦合的?还有那个地方虽然红色方波有变化。输出感觉确实不变的看上去好像很奇怪。你有没有考虑过蓝色那里是不是很可能为0,如果是0或者接近0的话就算红色变化相乘的结果还是0或者接近0.所以呆滞绿色基本不变。你在仔细看看你的乘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让你看偏置!你的耦合是不是直流耦合的?还有那个地方虽然红色方波有变化。输出感觉确实不变的看上去 ...

如果是直流耦合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直流耦合会怎么样?

直流耦合能看到偏置而已。就这个区别。你自己算他乘出来的值是多少就知道了。我说过了。你那个输入波形不好看。你换个正炫和三角波看输出是不是调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