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烫的M058 FLASH问题

楼主(2014-07-23):
新塘M058有4K的date memory Flash和4K的loader Flash,做什么用的,在哪里有定义??

楼主:
抱歉打错字了,新塘

网友A:
在这之前,你需要先理解下date memory Flash和loader Flash的作用,具体可以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哥们你能把那个烫字改了吗,看着非常别扭:funk:

网友C:
新烫的,你咋烫的,看着吓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能把那个烫字改了吗,看着非常别扭

也要把我吓死了,别扭呢

网友C:
最基础的东西,ROM,RA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打错字了,新塘

改一下吧,重新编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这之前,你需要先理解下date memory Flash和loader Flash的作用,具体可以看数据手册 ...

貌似这些数据手册是也不要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oader Flash是用来放ISP/ICP。。。。。

楼主讲仔细点嘛,简单但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讲仔细点嘛,简单但很重要啊

loader flash是用来放引导加载的。data memory Flash应该是类似于ROM这样的存储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些数据手册是也不要详细

4KB Flash用于存储数据(DataFlash)        固定的4kB数据FLASH,带有512字节页擦除单位
4KB Flash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 (LDROM)     在系统编程 (ISP) 空间(LDROM)

在系统编程(ISP)/在应用编程(IAP)更新片上Flash EP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KB Flash用于存储数据(DataFlash)        固定的4kB数据FLASH,带有512字节页擦除单位
4KB Flash用于存 ...

正解,楼主,答案在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