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娱乐帖~~关于线性时不变电路中的自然频率

楼主(2014-07-23):
简单起见,假设待研究的动态电路只有唯一一个自然频率(用я表示)。

问题1,如果用节点分析法求出я=0,这意味着电路中发生了什么情况?(解答限制在4到10个字之内);
问题2,如果я只是特征多项式的简单零点,那么该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形式为:u=ke^яt,如果я是二阶零点,那么零输入响应的形式为??(解答中所有可能都要包含。)

网友A:
普通屌丝电工表示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屌丝电工表示看不懂啊。。。

搞模拟的应该经常和这个问题打交道,因为模拟电路有稳定性的问题,判断依据是查看自然频率情况,如果用节点法之类的运算,求到最后发现它为零,不是白忙活了半天?
所以,倘若求解前观察电路,如果存在某些特定情形,据此就可以判断它为0,省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