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偿求一ADS1230+PT100测温电路

楼主(2014-07-23):
要求如下:
1)ADC芯片用ADS1230
2)测温范围-50~500℃,精度±1℃
3)传感器采用PT100三线接法
4)电路要求有实际应用案例
5)给出计算方法以及校准方法,校准方案要求尽量简单
6)保证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尽量控制成本
有兴趣可加QQ:2358846898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呀

网友B:
就是,很简单的,变通的桥路输入,抵消3线的电阻误差。

网友C:
这个我还真做过,楼主的有偿是多少,我看看够不够给力。

网友D(2014-11-20):
我有一采用专用芯片电路,无需校准,可检测到断线开路,不过ad是采用adsxxxx的,16位精度,可以-100~800,不知道楼主肯出多少钱?

网友E:
我现在帮人测试一个片子,是专门为PT100/PT500/PT1000设计的的套片。外围只需要2个电阻。
内部恒流源、22bit ADC、放大器。
可选温度值输出模式或者电阻值输出模式。
I2C接口。
内部带8字节EEPROM,可以存储标定的Y=KX+B参数K,B。(对高精度的测量需要)

目前测试性能还不错。用电阻箱测试了一下,0.01欧姆档变化,效果很直观明显。线性度非常好。

网友F(2015-08-05):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帮人测试一个片子,是专门为PT100/PT500/PT1000设计的的套片。外围只需要2个电阻。
内部恒流源、22bi ...

什么芯片这么牛叉

网友G(2016-04-19):
芯片有卖的么

网友H:
淘宝买个样机参考就可以

网友I:
我也要来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