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交流220V到直流12V的设计

楼主(2014-07-23):
请教一下各位:
        交流220V到直流12V的IC哪些好用一点,谢谢推荐一下

网友A:
没看懂,交流到直流的IC,还有这种功能的片子的吗?  你把问题说清楚,二姨家的大神才能帮你解答。  220AC到12DC最简单的用变压器再蒸馏啊。

网友B:
IC没听说过,不过这样的模块倒是多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交流到直流的IC,还有这种功能的片子的吗?  你把问题说清楚,二姨家的大神才能帮你解答。  220AC ...

有这种IC的,LNK302/304-306这种就是,可是这种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想问问还有其他种类的IC可以做这种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没听说过,不过这样的模块倒是多的很啊

模块是有很多,IC好像很少

网友C:
www.MonolithicPower.com 的 MP100 如果你能买到,可以试试。电路蛮简单的,但不隔离高压,对调试的有一定危险。

网友D:
买个AC转DC电源模块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种IC的,LNK302/304-306这种就是,可是这种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想问问还有其他种类的IC可以做这种 ...

你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要求?

可以进行220V AC转DC 12V

输入有30%的余度,就可以了

菜鸟!…还有个重要指标:叫输出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进行220V AC转DC 12V

输入有30%的余度,就可以了

要求不是这么提的:L

网友F:
我一直用PI的,芯片比较可靠,外围元件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PI的,芯片比较可靠,外围元件也不多!

可以推荐一下型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型号吗

你看用多大功率,我一般用的是TNY系列的,给机顶盒用的!

网友G:
为何不先变压器在蒸馏滤波就好,

网友H:
哦!…这么复杂!…貌似科幻般的就变过来了…哈哈

网友I:
:)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