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自己编译的uboot无**输出?

楼主(2014-07-23):
各位,我用的是MX6QQ-SDB板子,按照 Android_User_guide.pdf 的方法,下载了代码编译,生成的uboot.bin 不会有logo输出,请问改怎么添加uboot启动画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已经转给我们的I.MX,他待会有空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使用LCD显示的?

网友B:
关于android4.2的u-boot输出**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android4.2的u-boot输出**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 ...

你好,我使用官方的image是有**输出的。  我的系统是android 4.0.4。 另外我不太明白你说说的使用LCD显示是什么意思。我是通过LVDS接口接到液晶显示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使用官方的image是有**输出的。  我的系统是android 4.0.4。 另外我不太明白你说说的使用LCD显 ...

就是问一下你使用的是哪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问一下你使用的是哪个屏。

HSD070PWW1

网友B:
引用 楼主:
HSD070PWW1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android4.2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android4.2版本的BSP。

请问这个屏幕跟输出**没有直接联系吧?、
我用官方的image也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屏幕跟输出**没有直接联系吧?、
我用官方的image也是可以输出**的 ...

没有的,我当时就是问一下的。因为我给你的那个连接里的patch是支持lcd,hdmi和lvds这三种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android4.2版本的BSP。

Hi Rita,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是是因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还得麻烦你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140&extra=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Rita,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是是因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还得麻烦你看看

好的,这个帖子中问题解决的话,麻烦结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