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之泥塑课

楼主(2014-07-23):
小米是一个幼儿园老师,每学期的泥塑课上,她都会给每个学生发不超过250立方厘米的等量橡皮泥,教大家做泥塑。在上课过程中,她发现每个班都恰好 有一个小朋友会去抢另一个小朋友的橡皮泥,于是她决定,在正式开始做泥塑前,让大家把手里的橡皮泥都捏成一个立方体,并且测量手里捏好的橡皮泥的长、宽和 高。这样,她就可以知道谁被谁抢了橡皮泥了。
小米老师在不同的学期可能会带一个班或者同时带多个班,因此输入数据可能有一组或者多组。每组 输入数据的第一行为一个整数n,表示了这个班的小朋友数,之后n行每行包括了由空格分隔的三个整数和一个字符串,那个字符串表示了小朋友的名字,前面三个 整数则是这个学术手里橡皮泥块的长、宽、高数据。按照幼儿园的规定,每个班最多有9个小朋友,最少也要有2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在学籍系统中的名称不超过 8个字符长。当出现一个班级的小朋友数为-1时,表示没有更多的班级了。

输出行数与小米老师带的班级数相同,形式为“X took clay from Y.”,具体请参考样例输出。

样例输入
10 10 2 Jill
5 3 10 Will
5 5 10 Bill
2 4 10 Cam
4 3 7 Sam
8 11 1 Graham
6 2 7 Pam
-1
样例输出
Bill took clay from Will.
Graham took clay from Cam.

C语言学习了结构体之后的一个编程题,七分审题三分做,不过我半小时了没有看懂这个题目的意思,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1.数据的录入,从已经定义好格式的文本数据中录入人数,橡皮泥,所有者等。一共录入N组,这里N=2;

2.判断抢橡皮泥的算法,这个单独做为一个问题。可能你疑惑的是这部分吧。

3.结果的输出(这个最简单)

核心其实就是N组上述数据,可以用N个结构体数组表示。

网友B:
规则不明确

网友C:
其实lz已经讲得很仔细了。
1:她发现每个班都恰好 有一个小朋友会去抢另一个小朋友的橡皮泥-----对像是n个,但只有一个对像变大,一个对像变小
2:她都会给每个学生发不超过250立方厘米的等量橡皮泥------每一组的个体分配不会超过250的体积
算法:
1:按组来计算
2:计算组的平均值
3:找出一个比平均值大的,一个比平均值小的。
@yyy71cj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假设小朋友抢走了他人的橡皮泥后捏在了自己的泥上吧?
那如果该小朋友把抢来的的放兜里带回去,而 ...

你的程序思想无处不在呀。严谨地说,是你所说的这样的。每个case 都需要一个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