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给电路板供电,地线杂散波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3):
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量的

用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直接测量的地线

网友A:
多半是pcb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pcb设计不合理

那没有什么弥补措施吗

网友B:
先看看系统不上电时,测量还有没有噪声,说不定是你示波器电源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系统不上电时,测量还有没有噪声,说不定是你示波器电源的噪声,

不给系统上电,示波器表笔接地再用表针点地这样测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给系统上电,示波器表笔接地再用表针点地这样测量吗?

就跟你原来的测量一样,仅仅是不上电的区别,

网友A:
这个杂波可是很大的。
要排查问题只能一步步来,比如拿掉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器件。

网友C:
示波器的地和三芯电源线的地线是通的,先排查是不是示波器问题;
这个频率可能接近电源适配器的频率,输出加LC滤波看能否滤掉(LC滤波频率取开关频率的1.2倍左右);

网友D:
只能是滤波了

网友E:
看下电源输入什么情况,主要看下,尝试两个探头,跟地这个波形对比一下;
再就是地的设计;
还有可以其他器件部分电路、PCB设计不合理;

网友E:
有没有供测试的可调AC-DC source ,用那个提供电压测试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