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度在数码管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4-07-23):
新手学习51单片机,虽然编译没问题,可是烧到板子里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指教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
   ,0x5e,0x79,0x71,0x00,0x40};
   sbit DQ=P3^3;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empL=0;
           unsigned char tempH=0;
        float temperatur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i;
i=0;
while(i<count){
i++;

}return;
}

void delay1(void){
int k;
for(k=0;k<400;k++);
}

void display(int k){
P2=0xfe;
P0=tab[k/1000];
delay1();
P2=0xfd;
P0=tab[k%1000/100];
delay1();
P2=0xfb;
P0=tab[k%100/10];
delay1();
P2=0xf7;
P0=tab[k%10];
delay1();
P2=0xff;}

void init(){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8);
DQ=0;
delay(85);
DQ=1;
delay(14);
}

unsigned char readone(){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DQ=0;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readtem(void){
init();
writeone(0xcc);
writeone(0x44);
delay(125);
init();
writeone(0xcc);
writeone(0xbe);
tempL=readone();
tempH=readone();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0.0625;
delay(200);
return(temperature);

}

void main(){
float i;
while(1){
i=readtemperature();
display(i);}}

网友A:
编译没有错只能说明基本语法没有错而已

网友B:
又是时序问题。

网友A:
这种总线读一次数据需要很长时间,
读数据与显示都在主循环完成,肯定显示闪烁的,

显示必须置于定时中断中完成

网友C:
对,放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显示

网友D:
等待温度转换完成的时间是否足够?请仔细看18B20的资料。

网友E:
根据晶体振荡器的频率调整延时程序。

网友F:
我觉得时序有点问题,当初我写温度传感的时候也搞了很久。。
显示程序最好改一下。

网友G:
wenku.baidu.com/view/55976e0a03d8ce2f00662323.html你参考下第九十例

网友H:
18b20确实不容易啊,找个例程好好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8b20确实不容易啊,找个例程好好看看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J:
temperature最好定义成unsigned float形式
你定义的变量尽量都是unsigned形式如果你没有测试零度以下的话
还有看看DS18b20的datasheet比较好!

网友K:
看看你的DS18B20程序吧  你这时间有点不对
记得我调试的时候第一次初始化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值  得几十到一百MS
手册中好像有说 你这延时有点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