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片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3):
看着熟悉,板子做视频转换传输用的?  那么大个散热器,下面那么大个保险丝,电阻电容选择要这么精确。

网友B:
到飞兆的网站上查下;

网友C:
这是笔记本电源电路吧,看那接口很像是和电池连接的,如果是的话,按PCB丝印来理解,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D:
像场效应管。

网友E:
mos AO4466 淘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 AO4466 淘宝下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笔记本电源电路吧,看那接口很像是和电池连接的,如果是的话,按PCB丝印来理解,应该是场效应管。 ...

是笔记本电源输入,现在MOS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