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串口采集6050数据的流程

楼主(2014-07-23):
刚学stm32,调mpu6050,用的是stm32f103rb的板子,用的是软件i2c写的。写了好几遍程序,还是读不出来数据,求各位大大们解答到底怎么编。。

楼主:
是相关我写的程序。。也是各种参考的。

网友A:
.\OUTPUT\spwm.sct(7): 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
这是什么错误,真么解决,新手上路,求指导,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