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换向时有声音

楼主(2014-07-23):
这个声音是砰的一声,请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声音,如何能让两相步进电机换向声音减小或者消失,三相步进电机带同样的负载是不是运行噪音要小呢?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换向需要减速 停止 加速的过程,并且与电机和负载有关,需要测试、调整,不合适的话会出现失步,也就会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换向需要减速 停止 加速的过程,并且与电机和负载有关,需要测试、调整,不合适的话会出现失步,也 ...

做了加减速,不带负载,也会有声音,不是很响,没有卡死,如何判断是不是失步了呢?

网友A:
你得了解你的电机的最高运转速度,最大启动速度,最大加速度,知道这些数据了,你就知道你的加减速是不是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了解你的电机的最高运转速度,最大启动速度,最大加速度,知道这些数据了,你就知道你的加减速是不是合 ...

你的意思是加减速曲线做的好能消除这个声音吗?步进电机加减速是必须从零开始加速,减速也得降到零速吗?

网友B:
三相会更稳点;
1、和驱动器有关,加大细分看看;
2、速度快了,很多电机会有啸叫声;
3、切换正反转的时候,中间加点延时;
4、做适当的加减速;
5、驱动器自己做的话,MOS的输出对地加个10左右K电阻看看,2相的就是4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会更稳点;
1、和驱动器有关,加大细分看看;
2、速度快了,很多电机会有啸叫声;

请问第三条的延时,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适,上100ms就很难接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三条的延时,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适,上100ms就很难接受了。

空载也不行吗?
换驱动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也不行吗?
换驱动器看看;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我问延时的时间,是担心延时太长会导致往复运动耗时超时

网友C:
让转速到0再换向。
看一下是否失步,方法是正转N步,反转同样步数,重复几次,看看是否回到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