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飞掉了

楼主(2014-07-23):
/*allocating buffer and assigning it to FVID_Frame structure*/

static Int _allocAssignBuffer(_VPORT_ChanObj *chan, FVID_Frame *newFrame)
{
    /* allocate frame buffer */
    if (PAL_SOK == PAL_osMemAlloc(chan->segId,
                                  chan->bufSz,
                                  chan->alignment,
                                  (Ptr *)&curAddr))
    {
        /* field 1 */
        newFrame->frame.iFrm.y1 = curAddr;

        PAL_osCacheFlushAndInvalidate(PAL_osCache_NOT_DEFINED,
                                      (Uint32)newFrame->frame.iFrm.y1,
                                      chan->bufSz);

       ..........
} 红蓝处均打断点, 断点断在红色处后,继续往下走,蓝色断不住,程序飞掉,无解,求解~~~~~

楼主:
发现newFrame->frame.iFrm.y1处于0地址

网友A:
这个就好好的检查下看程序中有啥死循环啥的没把

楼主:
已经解决。堆栈溢出。chan->bufSz大小为0xCA800,而BIOS文件中Stack Size (MAUs)设定的是0x12000。

网友B:
针对堆栈问题的,最好是看下设置的大小的。。

网友C:
恩恩,这个作为全局变量 ,还改了堆栈,应该就 可以了。

网友D:
楼主可以修改启动文件,可以自己修改栈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