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精通飞思卡尔68K芯片的请进(已解决)

楼主(2014-07-23):
公司有个非常老的平台,68K系列的MC68332,新做的板子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上电冷复位一切正常,热复位(外部强制reset信号或reset指令)会出现启动不成功的现象。
启动不成功时,系统显示一直在复位(这时复位信号早已经拿开,即使强制为高也不行)。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68K的问题,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我们这款芯片的支持都在那边,而且请采用英文书写,英文相应工程师在国外。
建立技术服务请求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点击申请SR按钮。

楼主:
这个已经request了,但是用中文写的,等回复再说吧。
觉得已邮件的方式速度较慢,我还是倾向于facetoface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request了,但是用中文写的,等回复再说吧。
觉得已邮件的方式速度较慢,我还是倾向于facetoface交 ...

那你再写一个英文版的吧,主要是我们目前没有相关的工程师支持你这款芯片,这款芯片的支持都是通过SR的形式,而且基本在国外。所以建议你建一个英文的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