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帮忙看一下我的这个原理图吧?

楼主(2014-07-23):
焊了两块板子了,上电芯片就开始发热,用3.3V供电,电压掉到2.8v……下不进去程序啊,难道我的原理图有问题吗?谁帮我看看啊,要崩溃了

网友A:
使用的 STM32F405RGT6 吗?

若是STM32F405RGT6, 电路图上 31 47 引脚应该通过电容接地, 而不是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 STM32F405RGT6 吗?

若是STM32F405RGT6, 电路图上 31 47 引脚应该通过电容接地, 而不是直接接地 ...

不会吧,那怎么办,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无法下载?并且芯片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 STM32F405RGT6 吗?

若是STM32F405RGT6, 电路图上 31 47 引脚应该通过电容接地, 而不是直接接地 ...

会不会芯片已经坏掉了?

网友A:
挑起这两个引脚 加上电容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挑起这两个引脚 加上电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起这两个引脚 加上电容再试试

挑出来就好了,谢谢啊

网友B:
是需要加电容到地的,datasheet上有提到。

网友C: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