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4-07-23):
自制一个旋转角落检测 ,用57的两相步进电机,速度快旋转有力,程序改成1度、1度旋转,发现步进电机带不动,是不是电机问题?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电机起步时会有丢步现象,你1度1度的走很可能还没起步就停止了,步进电机如果想小步走,必须要加编码器做闭环控制

网友B:
加减速做了没有啊?

网友C:
步进电机做闭环,个人观点没啥意义

网友D:
本人认为还是有意义,可以应对偶然的失步。不然步进电机的力矩要有充分储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做闭环,个人观点没啥意义

现在国内整个步进行业在朝闭环方向发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国内整个步进行业在朝闭环方向发展!

现在的伺服电机都白菜价了,步进电机的用量越来越少,卖不上价钱,我都三四年没用过步进电机

网友F:
不了解伺服电机,是否象步进电机那样停止时也可以加电流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起步时会有丢步现象,你1度1度的走很可能还没起步就停止了,步进电机如果想小步走,必须要加编码器做闭 ...

有没有简单,方便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做了没有啊?

我用串口调试器改的,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初学者

网友G:
电机都需要有启动和制动过程的,小马拉大车 当然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都需要有启动和制动过程的,小马拉大车 当然拉不动

为什么我用42的步进电机能勉强走的动,不过电机很吃力,换57的电机反倒是走不动了

网友G: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器改的,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初学者

看看这种驱控器,可做闭环控制。
blog.sina.com.cn/s/blog_9e074b470101cyc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42的步进电机能勉强走的动,不过电机很吃力,换57的电机反倒是走不动了 ...

57的需要更大的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