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做一个高压发生电路,遇到了难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7-23):
现在三极管发热厉害,烫手,没输出,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猜测:
1、变压器同名端错误
2、变压器内部有短路之处,该电路根本没有产生振荡。
3、磁耦合多谐振荡器,变压器接在发射极上,成为射极输出,未曾见过。这样接,若基极上绕组匝数少于发射极上绕组匝数,则根本不可能振荡。

楼主:
刚开始上电后,三极管发烫,后来三极管BE间烧坏了(BE间不导通)

网友B:
这个图,假设不起振,会一直导通的。

网友C:
果断换接法吧

网友D:
这图不一定能起振啊;
用494或555电路整个逆变电路好了;
输出电压不知道是多少,高的话二极管用高压硅堆;

倍压整流还要注意打火;

网友E:
去抄个正确成熟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1、变压器同名端错误
2、变压器内部有短路之处,该电路根本没有产生振荡。

变压器的 0 2 5是同名端,见图。
基极绕组匝数大于发射机匝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 0 2 5是同名端,见图。
基极绕组匝数大于发射机匝数

2、5是同名端,错了。

网友A:
原图是射极输出,即同相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图是射极输出,即同相放大。

不懂就不要乱讲。

不过你还是幼年进步的。

必定。

你不敢长篇废话。

舞蹈和欺骗。

善良的中国人名了。

这也算是个进步。

希望你发扬下去。

直到。

你再不敢胡言乱语位置。

maychang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是射极输出,即同相放大。

大神,变压器这块我不是很懂,能给普及下知识吗?

网友G:
改下振荡部分结构吧,看你的变压器很适合双三极管的多谐振荡器。

若想降低管耗,就用两个小功率 MOSFET 构成多谐振荡器,再用两个大功率 MOSFET 做变压器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改下振荡部分结构吧,看你的变压器很适合双三极管的多谐振荡器。

若想降低管耗,就用两个小功率 MOSFET 构 ...

确实,单端电路驱动倍压电路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