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嵌入式工业主板——蓝飞鲨VGA工控机人机界开发面A

楼主(2014-07-23):
软件及配置选型清单下载地址:回复邮件到576413253@qq.com
价格:根据配置清单计算:300~400元 (批发)
联系方式:18777397769    QQ:576413253

产品应用案例(仅供参考):

编程方式:
HMIMaker图形配置软件+Keil uVision4=高效率

配置清单:

MagicVGA工控机购买清单
  • 硬件外观
1工控机内部电路板标注
2工控机(带铝合金外壳)A侧面标注
3工控机(带铝合金外壳)B侧面标注
  • 接口说明
  • VGA输出接口。该接口可以输出刷新率60HZ,可选640X480800X6001024X7681366X768分辨率的标准VGA信号。每个MagicVGA工控机只能选择一种分辨率,出厂的时候固定。用户在订购的时候请注意告知销售人员需要那种分辨率,工控机销售的价格不随分辨率的大小而变化,即1366X768分辨率和640X480分辨率的工控机的销售价格是一样的。客户如果中途需要改变分辨率,可将工控机返回我公司进行免费更换固件,但是往返的邮费由客户支付。15寸,17寸显示器一般是长宽比43的正屏显示器,建议选用1024X768分辨率的工控机;而19寸以上的显示器一般是长宽比169或者1610的宽屏显示器,建议使用1366X768分辨率的工控机。当分辨率选择不当会给画面一种拉伸或者压扁的感觉。1366X768分辨率的工控机驱动43的正屏显示器的时候,画面图片会有一种压扁的感觉;而1024X768分辨率的工控机驱动169或者1610的宽屏显示器的时候,画面会有一种拉伸的感觉。
  • 串口1。该接口是RS232电平标准的DB9针串口。DB9针串口外观如下图所示。
4  DB9针串口外观
  • PS2键盘(圆口)接口。可以接圆口形的键盘。该接口是预留接口,功能暂未实现。
如果客户同时需要铝合金外壳,则必须保留该接口的硬件。
  • PS2鼠标(圆口)接口。该接口除了可以接圆口形的鼠标外,通过我们出售的PS2USB转接器还可以接USB鼠标。该功能已经实现,如果客户同时需要铝合金外壳,则必须保留该接口的硬件。另外,PS2USB转接器价格是2RMB请在购买的时候说明是否需要。
  • 5V电源接口。
  • 串口1。该接口是TTL电平串口,可以接收5V或者3.3V电平的信号。当用户在HMI软件选择的是I2C协议的时候,该接口自动变为I2C接口。注意,该接口和接口2的串口是同一个串口,只不过接口2RS232电平而这个是TTL电平,两个串口不能同时接线使用以防冲突。
  • 5V电源接口。接内正外负的5V电源适配器。电源的输入和接口5是一样的,只不过接口5是座子结构。建议客户初次购买的时候购买同时购买一个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10RMB每个,如下图所示。

5电源适配器
  • 5V电源指示灯。
  • 音频接口。
  • 以太网接口。
  • 串口2。该接口既可以选择是RS232通信,也可以选择RS485通信,但是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该接口除了可以选择是焊接端子外还可以选择焊接DB9针的串口,请在购买的时候说明是焊接端子还是焊接DB9针串口头。当选择该位置焊接端子的时候,还有一个5V电源的端子接线口。
  • USB主机接口。该接口可以接USB设备,比如U盘,打印机,USB触摸屏,USB键盘。但是该接口目前只支持U盘功能。
  • USB从机接口。该接口是MiniUSB接口,只能接电脑的USB主机接口。通过我们的HMI软件,可以用于图片字库工程文件等的下载。注意,该下载接口只能使用MiniUSB下载线。建议客户初次购买从我公司同时购买一根USB下载线,普通的USB下载线3RMB,高质量的5RMB
  • TF卡接口。TF卡是手机等设备常见的存储设备,所以本工控机增加该类功能。该接口在电路板上有两个焊接位。一个是在USB从机接口的下面(电路板下面),一个是在USB从机接口的右边(电路板右边),客户在购买的时候请说明是否需要该功能,如果需要是在下面还是右边。请注意,接口14和接口12目前只能两种选一。
  • 无线键盘驱动板接口。保留以后扩展使用。
  • 无线模块接口。保留以后扩展使用。
  • 4线电阻触摸屏接口。
  • FLASH芯片,相当于小硬盘。用于存储工程图片字库文件等等。默认是64M字节容量的存储芯片,可以升级为256M字节容量的FLASH
  • RTC功能。用于实现时间的显示。
  • 芯片
  • 芯片
  • 芯片
  • 芯片
  • 蜂鸣器功能。
  • 芯片
  • 芯片
  • 芯片
  • 芯片
  • 工控机相关配件
配件是工控机前期开发的辅助工具,客户第一次购买即可(USBPS2转接头除外)。
  • USB下载线
6 USB下载线(颜色随机发货)
  • USBPS2转接头
7 USBPS2转接头(颜色随机发货)
  • 5V电源适配器
8 5V电源适配器
  • USBRS485转换器
用于一头连接电脑,一头连接工控机的485进行调试。
9 USBRS485转换器
  • MagicVGA工控机专用铝合金外壳
10 铝合金外壳
  • 工控机选型
我公司目前批量生产并库存的MagicVGA工控机主要有两种型号,一种是基本版和全功能版。如果这两种型号的功能太多又或者太少,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订制以便为客户节约成本。注意:顺风快递的快递费不管那边付,收费都是一样的。我公司发货全部采用顺风快递,快递费到付(客户接到货物的时候把快递费给快递员)。基本版和全功能版的MagicVGA工控机是批量生产的型号库存充足,购买全功能版本的工控机一般是当天12点之前下单即可当天发货。
4.1.基本版
基本版的MagicVGA工控机具有与MiniVGA工控机基本版一样的功能,只是两者的电路板尺寸不一样。MagicVGA工控机电路板尺寸长155毫米宽115毫米,可以配套铝合金外壳;而MiniVGA工控机电路板尺寸长100毫米宽100毫米,无外壳配套。
基本版的MagicVGA工控机是批量生产的型号库存充足,购买基本版的工控机一般是当天12点之前下单即可当天发货。
      基本版的MagicVGA工控机只有一个TTL串口和用户的系统连接。
基本版的MagicVGA工控机不配铝合金外壳。
基本版的MagicVGA工控机标配64M容量大小的FLASH
4.2.全功能版
全功能版的MagicVGA工控机如本文档的图1,图2和图3所示的所有功能(不包括无线通信功能);
全功能版的MagicVGA工控机是批量生产的型号库存充足,购买全功能版本的工控机一般是当天12点之前下单即可当天发货。
全功能版的MagicVGA工控机具有如下功能:
一个RS232DB9针串口和一个RS485端子接线串口;
一个键盘接口和一个鼠标接口
一个音频接口
一个以太网接口
一个U盘接口或一个TF卡接口
标配64M字节容量大小的存储器用于存放工程图片字库文件
实时时钟显示和蜂明器功能
USB下载接口
电源适配器接口
电源指示灯接口
标配一个高档的铝合金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