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结构体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23):
单片机使用的是STM32F103ZE,MDK软件是keil4.2,定义void ClkTimeRead(struct sClkTime *d);这样子的函数有问题,编译不过去,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缺少库文件么??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跪求!!!

网友A:
可否上传 ds3231.h  ds3231.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上传 ds3231.h  ds3231.c ?

:o:o:o:o

网友A:
没有文件看不出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文件看不出问题啊

和文件内容应该没关系,我在其他函数中定义有关结构体的函数也编译不过去,不只是DS3231.

网友A:
struct_arg.h ---------------------

struct sClkTime
{
        int a;
        int b;
};

void ClkTimeRead(struct sClkTime *d);

struct_arg.c ---------------------

#include "struct_arg.h"

void ClkTimeRead(struct sClkTime *d)
{
        d->a = 0;
        d->b = 0;
}

compiling struct_arg.c...
"struct_arg.c"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_arg.h ---------------------

struct sClkTime

谢谢,问题解决,结构体变量我定义在别的H文件里边了,:L:L: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