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M16单片机:在INT1中启动定时器为什么不准?

楼主(2014-07-23):
/******************************************************************************/
//中断向量:
//iv_TIM0_OVF:10
//iv_TIM1_OVF:9
//iv_TIM2_OVF:5
//int0: PD2
//int1: PD3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CTLPORTD           PORTD
#define SW9               0
#define SW10              1

#define SET_SW9     CTLPORTD|=(1<<SW9)
#define CLR_SW9     CTLPORTD&=~(1<<SW9)

#define SET_SW10    CTLPORTD|=(1<<SW10)
#define CLR_SW10           CTLPORTD&=~(1<<SW10)

unsigned char t0_ovfnum;//t0软件定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1_ovfnum;//t1软件定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2_ovfnum;//t1软件定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K9_fnum=0,K10_fnum=0;//K9为右侧翻身按键,K10为左侧翻身按键

void timer0_init(void);//32.68ms
void timer1_init(void);//10ms
void timer2_init(void);//10ms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timer1_init();
        port_init();
        interrupt_init();
        while(1)
        {
                ;
        }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D = 0xF3;    //INT0,INT1对应的上拉电阻有效
        PORTD = 0xFF;
        PORTA =0x00;
}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
        CLI();
        MCUCR = 0x0A;//外部中断1,外部中断0均为下降沿产生中断
        GICR = 0xC0;//开外部中断0,1;
        TIMSK = 0;
        SEI();              //开总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3
void int1_isr (void)
{
          PORTA =0x00;
          CLI();
          K9_fnum++;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GICR = 0xC0;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10.000m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67;
        OCR1AH = 0x69;
        OCR1AL = 0xE2;
        OCR1BH = 0x04;
        OCR1BL = 0xE2;
        ICR1H  = 0x04;
        ICR1L  = 0xE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5; //start Timer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67;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69;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t1_ovfnum++;
        PORTA =0xFF;
}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984mSec (0.2%)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B2; //setup
        OCR2  = 0x4E;
        TCCR2 = 0x07; //start
        TIMSK |= 0x4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5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TCNT2 = 0xB2; //reload counter value
        t2_ovfnum ++;
        if(t2_ovfnum == 200)//500ms
        {
                t2_ovfnum = 0;
                PORTD^=BIT(2);//LED电平取反

        }
}
/*
程序功能:
k9按键按下,继电器K1动作,平衡信号为高电平;
当平衡信号为低电平时,即到达平恒位置,此时k9按键5S时间内失灵,即K1断开;
5s延时后,再次按K9按键,按键正常工作。
*/

楼主:
问题补充:
外部中断1中启动定时器1,为了延时5s,可怎么测试着延时时间又长又短呢?而且不是定值

网友A:
你的INT1中断处理函数关总中断了,没有打开吗

网友B:
标志寄存器也是要清的

网友C:
我记得见过这个历程,没有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见过这个历程,没有不准啊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t0_ovfnum;//t0软件定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1_ovfnum;//t1软件定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2_ovfnum;//t1软件定时计数器

void timer0_init(void);//10ms
void timer1_init(void);//10ms
void timer2_init(void);//10ms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DDRD= 0xFF;
        PORTD=0xFF;
        timer0_init();//初始化定时器0
        timer1_init();//初始化定时器1
        timer2_init();//初始化定时器2
        SEI();              //开总中断
        while(1)
        {
        }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984mSec (0.2%)
void timer0_init(void)//10ms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B2; //set count
        OCR0  = 0x4E;  //set compare
        TCCR0 = 0x05; //start timer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B2; //reload counter value
        t0_ovfnum ++;
        if(t0_ovfnum == 50)//500ms
        {
                t0_ovfnum = 0;
                PORTD^=BIT(0);//LED电平取反
                //LED_PORT ^= BIT(LED1);
        }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10.000m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B; //setup
        TCNT1L = 0x1E;
        OCR1AH = 0x04;
        OCR1AL = 0xE2;
        OCR1BH = 0x04;
        OCR1BL = 0xE2;
        ICR1H  = 0x04;
        ICR1L  = 0xE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3; //start Timer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iv_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IMER1 has overflowed
        TCNT1H = 0xFB;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1E;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t1_ovfnum ++;
        if(t1_ovfnum == 100)//500ms
        {
                t1_ovfnum = 0;
            PORTD^=BIT(1);//LED电平取反
                //LED_PORT ^= BIT(LED3);
        }
}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984mSec (0.2%)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B2; //setup
        OCR2  = 0x4E;
        TCCR2 = 0x07; //start
        TIMSK |= 0x4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iv_TIM2_OVF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TCNT2 = 0xB2; //reload counter value
        t2_ovfnum ++;
        if(t2_ovfnum == 200)//500ms
        {
                t2_ovfnum = 0;
                PORTD^=BIT(2);//LED电平取反

        }
}

网友D:
我也遇到定时器1的问题了,延时1s做一个秒表,结果出来的延时有十秒多!

网友D:
查荣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