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通信高低线间的TVS二极管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4-07-23):
(无正文)

网友A:
并在线间的,只要大于线间压差就可以了,且越小越好。

网友B:
用6V的,甚至更低;
用30V,线的压差大的时候,芯片可能挂了,TVS都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在线间的,只要大于线间压差就可以了,且越小越好。

CAN型号显性时线电压是2V,隐性时是0。那应该选多少伏的?3.3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V的,甚至更低;
用30V,线的压差大的时候,芯片可能挂了,TVS都没起到保护作用; ...

请问一下TVS和ESD用在CAN总线间哪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TVS和ESD用在CAN总线间哪个好?

用TVS,一般485芯片都带ESD保护;

网友B:
参考下这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这个资料: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型号显性时线电压是2V,隐性时是0。那应该选多少伏的?3.3行不

可以,只要大于线间电压的峰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