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一个锂电池稳压3.3V左右的LDO

楼主(2014-07-23):
单片机工作电压2.7-3.6V,工作电流休眠状态0.01-0.1ua,工作状态不超过50ma。

锂电池由于体积限制,容量在300mah左右。要求使用时间至少半年,所以对于功耗有特别要求:越低越好。

谁能推荐一个好点的LDO。目前用了几款LDO都不理想,功耗比较大,用过的型号有MIC5219和SPX3819

网友A:
试试串个8050改成的二极管吧。不用LDO,没一个合适的LDO静态电流那么小,你的MCU休眠时电流才几百纳安。总不能LDO的消耗几个微安吧。

网友B:
选个宽工作电压的MCU好了;

网友C:
现在有很多GND电流可到1uA的LDO,我用过的有NCP583,不过比较贵。。。。

网友C:
XC6206的GND电流典型为2uA,不过好像要便宜很多。

网友D:
HT7133 吧
足够了
300MAH 电池
50UA 放电 可以6000H 250天

网友D:
况且你板子不可能一直50UA放电 再算是折扣 反正半年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7133 吧
足够了
300MAH 电池

7133的最大输出负载电流在30ma为好的,用7533,负载电流可以到1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133 吧
足够了
300MAH 电池

大部分时间是这个电流放点,只是偶尔醒来会达到30ma,时间也不长2秒左右吧,然后又回到50u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串个8050改成的二极管吧。不用LDO,没一个合适的LDO静态电流那么小,你的MCU休眠时电流才几百纳安。总 ...

这个倒试过,效果确实比LDO和DCDC好多了,但是其他工程师都不同意这个做法,因为还真么见过有人在产品上用这个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串个8050改成的二极管吧。不用LDO,没一个合适的LDO静态电流那么小,你的MCU休眠时电流才几百纳安。总 ...

这个倒试过,效果确实比LDO和DCDC好多了,但是其他工程师不同意这个做法,也还真没见过有产品用二极管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个宽工作电压的MCU好了;

主次你没分清楚吧,我是要选LDO不是选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7133 吧
足够了
300MAH 电池

你看错单位了吧,我没说50ua啊

网友D:
50uA 只是个参考放电值
这个值可以理论可以用250天 更何况你实际电流远小于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试过,效果确实比LDO和DCDC好多了,但是其他工程师不同意这个做法,也还真没见过有产品用二极管降 ...

还真找到一个,也不算太贵,厂家零售软妹币只要三块多。MicroChip 的 MCP1710,静态消耗电流典型值是 20nA !

网友A: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用的锂电池是一次性电池还是充电池?!
如果是一次性锂锰电池,标称单体电压就是3V,MCU可以直接使用,折腾LDO干吗?
如果是充电池,可以选磷酸铁锂电池,充饱电压也才3.6V,所选择MCU也能够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用的锂电池是一次性电池还是充电池?!
如果是一次性锂锰电池,标称单体电压就是3V, ...

可充电的,充满后4.2V,你说的这个电池,充满电后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找到一个,也不算太贵,厂家零售软妹币只要三块多。MicroChip 的 MCP1710,静态消耗电流典型值是 20n ...

嘿嘿,这个我也找过,但是采购貌似说不好拿货,所以我又找了ADI的ADP163,静态电流200na,也不算差,到时候拿到样品测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uA 只是个参考放电值
这个值可以理论可以用250天 更何况你实际电流远小于这个 ...

理想情况下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实际放电量远超过这个值了,实测300ua,本应该是1ua左右的

网友F:
磷酸铁锂电池:平台电压3.2V,充满3.6V。功率密度大,能量密度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我也找过,但是采购貌似说不好拿货,所以我又找了ADI的ADP163,静态电流200na,也不算差,到时 ...

没理由吧,直接找原厂买呀,他的网站里有直购,支持软妹币支付的。
铁锂电池充饱是3.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想情况下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实际放电量远超过这个值了,实测300ua,本应该是1ua左右的 ...

估计是MCU进入睡眠时有些东西没有彻底关闭。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带来的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MCU进入睡眠时有些东西没有彻底关闭。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带来的消耗。 ...

确定是外部的,LDO输入和输出的效率可以直接算出来,跟MCU没半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磷酸铁锂电池:平台电压3.2V,充满3.6V。功率密度大,能量密度稍小。

这个体积做不到那么小吧,我的体积是30*30的,300-500mah

网友D:
查电路,抠程序。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电路,抠程序。降电流

程序没问题,这里的问题跟单片机消耗的没关系,因为我测的是LDO的输入输出而且,单片机已经降到50ua了,此时测得LDO输入竟然300ua,因此说明LDO消耗很大

网友G(2015-06-03):
引用 楼主:
程序没问题,这里的问题跟单片机消耗的没关系,因为我测的是LDO的输入输出而且,单片机已经降到50ua了, ...

用的什么LDO

网友H:
楼主可以看下NCP170,无论从性能、价格还是体积上都应该满足要求!

网友I(2015-09-10):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用的锂电池是一次性电池还是充电池?!
如果是一次性锂锰电池,标称单体电压就是3V, ...

铁锂电确实,满电最高也只到3.65,更多的时候都是3.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