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封装做错,集电极和发射极接反,会出问题吗

楼主(2014-07-23):
这些错误的三极管都是驱动LED的,LED运行正常。
不过还是担心是否会影响三极管寿命,或烧坏什么的。

网友A:
LED流过电流多大?系统电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流过电流多大?系统电压多高?

电流在10mA左右,电压12V

网友A:
你看看三极管be结反向击穿电压够不够12V,不够那就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三极管be结反向击穿电压够不够12V,不够那就糟了,

这么严重啊,那得找个BE反相承受电压高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几呼所有BJT的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在7V左右,CE倒置只适合用于5V以内,12V显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呼所有BJT的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在7V左右,CE倒置只适合用于5V以内,12V显然不行 ...

看来只得认了,粗心犯错啊

网友C:
把三极管反着装可以纠正,但需要手工焊接,量不大的话可以如此补救。

网友D:
把电源和地线交换看看

网友E:
还是果断将脚位换过来吧;

网友F:
作为侥幸,可以考虑蒙混过关
先给出电路论证一下,再通过合理方案实测验证

当然,本着严谨态度,那就10楼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还是改版吧,好些了几百块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