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以太网,排线

楼主(2014-07-23):
各位大侠,用普通的2.0排线跑100M以太网信号会有多大影响,大概30厘米长,有人试过吗?

网友A:
线序怎么定义的?

网友B:
你不如用段30厘米的双绞线,用排线插座或直接焊接。不过要是做产品就绝对不要这么玩。

网友C:
没测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你还不如买个1米长的网线测试;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的回复!:)
受限于系统设计呀,要么用比较贵的连接器,要么就这样用排线连过去,今天打算做下实验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实验,实测了一下,问题不大,直接局域网传输文件速度可达11MBps ,影响不大:lol

网友D:
那还好,可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