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SPI中断

楼主(2014-07-23):
TMS320F28335的INT6.1与INT6.2是SPI专用中断,这两个中断的触发源是什么,像DMA中断通道1,DINTCH1的触发源可在DMAMODE寄存器中设定,求大神指教~

网友A:
6.1是接收中断,6.2是发送中断。

网友B:
只要看到用于SPI的中断   应该会介绍是用于那个的中断啊
多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C:
应该是数据的移入和移出SPIDAT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