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JTAG调试问题

楼主(2014-07-23):
我的JTAG下载出错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建议检查下mcu型号选择是否正确,flash存储空间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下mcu型号选择是否正确,flash存储空间配置

这个就是 配置了

楼主:
这个我在IAR编译器中调试下载成功了。就是这款芯片用久了就发热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在IAR编译器中调试下载成功了。就是这款芯片用久了就发热严重。

ti已经不推荐在新产品中使用这个系列的新片了。
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比较多。也有人说:加大FlashDev.c的tmeout时间,或者把Jlink的USB口的下载频率改小,也能解决

网友A:
尤其是在下载较大的文件时,常常遇到

网友B:
参考下楼上各位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