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怎么做累加?

楼主(2014-07-23):
流量计是40-250LPH,输出有脉冲和4-20MA两种形式,个人想选择4-20mA模式,请问如果选4-20Ma怎么显示30秒内的累计流量和瞬间流量呢? 如果是脉冲输出怎么弄?:lol

网友A:
4~20ma:xx升/ma*电流=瞬间流量*时间=累计。
频率:频率*xx升/hz=瞬间流量*时间=累计。

网友B:
如果是监视流量的话,用4-20mA比较合适,计算方便。如果计算体积的话用脉冲比较方便,并且精度高,如果两者都监视的话,从精度方面说,脉冲比较合适,但是不太适合远距离传输。4-20mA适合远距离传输,但是后端采样精度影响整体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监视流量的话,用4-20mA比较合适,计算方便。如果计算体积的话用脉冲比较方便,并且精度高,如果两者 ...

那我如果选用4-20mA做30秒累计,可以100ms采集一下瞬时流量,1S流量=10个100ms瞬时流量/10    然后1S+2S...+30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选用4-20mA做30秒累计,可以100ms采集一下瞬时流量,1S流量=10个100ms瞬时流量/10    然后1S+2S. ...

是可以这样,如果流量比较稳定的话,这种方法误差很小,如果流量变化比较大,这种方法的累计误差比较大。而用秒冲的话,相对准确,流量的平均值比较准确,瞬时流量误差大点。
也许我多虑了:流量计的精度远低于后端处理精度,那样的话,可以忽略后端处理误差,但是思维上不能不考虑这两种方案的误差大小,然后看哪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这样,如果流量比较稳定的话,这种方法误差很小,如果流量变化比较大,这种方法的累计误差比较大。 ...

实际中脉冲也是一段时间(100mS)测出有多少个脉冲,然后根据脉冲系数算出顺势流量。 请问瞬时流量是以秒为单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中脉冲也是一段时间(100mS)测出有多少个脉冲,然后根据脉冲系数算出顺势流量。 请问瞬时流量是以秒 ...

瞬时流量用什么单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常用的有升/分,立方/小时,当然还有其他单位。你自己思考下流量计及输出信号的原理,如果还不明白两种信号的差异,那我也没办法了,没有这种思维习惯,靠别人一点点说,很难提升的。

匿名  2014-7-26 10:36
涡轮流量计自带表头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时流量用什么单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常用的有升/分,立方/小时,当然还有其他单位。你自己思考下流量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