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个光耦电路

楼主(2014-07-23):
上图中,C1、R2的作用有谁知道?INPUT=24V,VCOM=GND

网友A:
依我浅见,C1的作用可滤掉毛刺,R2的接法没见过,一般用二极管反并联。

网友B:
INPUT是24V,VCOM是地,这光耦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PUT是24V,VCOM是地,这光耦能工作?

反了。

网友C:
C1、R2都可以不要的。INPUT是24V,VCOM是地,接反了。输入回路加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是24V,VCOM是地,这光耦能工作?

不好意思!公司的电路不方便直接截图,然后用multisim画的时候,不小心画反了。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的电路不方便直接截图,然后用multisim画的时候,不小心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R2都可以不要的。INPUT是24V,VCOM是地,接反了。输入回路加个二极管。

“输入回路加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接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回路加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接反?

是的。试制时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的电路不方便直接截图,然后用multisim画的时候,不小心画反了。 ...

可以理解,不过光耦作用很多,我们公司用光耦用的也比较多,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我可以给你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回路加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接反?

加二极管有利于防止ESD静电,用C1和R2有一定程度防止干扰信号。

网友E:
个人觉得R2是限流用以及防止干扰导致误导通,还有建议并接个稳压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二极管有利于防止ESD静电,用C1和R2有一定程度防止干扰信号。

加二极管有利于防止ESD静电?
何解?

网友G:
设计的初衷估计是用两个电阻分压
但是: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加二极管有利于防止ESD静电?
何解?

加二极管意思是如2楼说的“二极管反并联”光耦输入,防ESD原理就不用说明了吧。

网友H:
Plc的光偶输入就是这么搞的!在工业环境还是很有必要的,都是为了滤掉杂波,增强信号准确度,在输出端也有必要对地加104。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c的光偶输入就是这么搞的!在工业环境还是很有必要的,都是为了滤掉杂波,增强信号准确度,在输出端也有 ...

那你能解释560Ω电阻、100nF电容并联的道理,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么大小的电阻、电容吗?

楼主:
关于光耦输入反并联二极管的问题,我们用的光耦型号是TLP180,应该是一个双向光耦,内部并联有反向的二极管,图片如下:

这两个应该都是发光二极管吧。。

楼主:
看到电路,然后说这个电阻、电容起到抗干扰、滤毛刺的作用,这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可以抗干扰、滤毛刺?电容的作用比较好理解,但是电阻的作用呢?它们一起并联到光耦的输入侧呢?(为什么不是电阻、电容串联后,再一起并联到光耦输入侧
?。。就是传说中的阻容吸收电路),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它们的大小如何选取?

网友I:
反了。电容滤波。电阻人家说限流也许有这道理。但是限流觉得主要还是那个串联的电阻起了作用。这里R2可以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光耦输入反并联二极管的问题,我们用的光耦型号是TLP180,应该是一个双向光耦,内部并联有反向的二极管 ...

输入是交流。

网友J:
楼主,光耦电路很简单的,照着芯片手册给的电路连,不会出错的

网友K:
作用应该就是分压,低电平,低于560*V(input)/3300<光耦导通电压时,光耦不导通。这就增加的不导通的电压范围,不然只要V(input)>光耦导通电压时,光耦便导通,导通电压有点低。可以说有增高导通电压的作用,工业自动化有用过。

网友L:
第一,滤波,EMC,第二,可靠载住。在1.2/0.56=2.4MA左右,不通过光耦,使得抗干扰加强。

网友K:
没有560的电阻,光耦只需要2v就可以导通,而有560的电阻就需要10V左右才能导通,560的电阻就是根据需要的导通电压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作用应该就是分压,低电平,低于560*V(input)/3300光耦导通电压时,光耦便导通,导通电压有点低。可以说有 ...

你的分析很有见地!至少让我感动很兴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滤波,EMC,第二,可靠载住。在1.2/0.56=2.4MA左右,不通过光耦,使得抗干扰加强。 ...

一、什么叫可靠载住?
二、你的意思是分流2.4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提高抗干扰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560的电阻,光耦只需要2v就可以导通,而有560的电阻就需要10V左右才能导通,560的电阻就是根据需要的导 ...

关于电阻的作用,你是第二个这样分析的人。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说法!

楼主:
真理越辩越明!大家继续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于电阻的作用,你是第二个这样分析的人。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说法!

说“第二个”,那可不对。
BJT开关电路中,常用B、E之间并联一支电阻的方法来防止BJT误导通。

网友N:
英国ISOCOM光耦(专注光耦30年,兼容TOSHIBA、AVAGO等 )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什么叫可靠载住?
二、你的意思是分流2.4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提高抗干扰性能吗? ...

在《2.4MA,光耦次边输出信号不会因输入信号变化而波动。

网友O:
R2主要是抗干扰,在做CS测试的时候很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第二个”,那可不对。
BJT开关电路中,常用B、E之间并联一支电阻的方法来防止BJT误导通。 ...

不是第二个?嗯,你很严谨!
BJT的电路我知道,确实可以相互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O:
R2主要是抗干扰,在做CS测试的时候很有效果。

什么是CS测试啊?百度不到,何不写得清楚一点

网友P:
#25正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