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430串口通信实验

楼主(2014-07-23):
我的实验现象是电脑能接收到数据但是只是00 00 00,,不管我给电脑发什么数据,电脑接收到的是都是00 00 00;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设置接收和发送寄存器?还有就是我的板子怎么都接收不到电脑的数据!

网友A:
串口调试时,要先确定下你用的usb转ttl模块是否好用。确定好用之后,再调试程序

网友B:
你用的IAR么? 调试的时候记得设置好IAR的OPTIONS,串口调试助手里面波特率,发送接收模式也要相应设置,这些你应该都懂。然后就是,你用的串口转USB不,我用的那个。如果这些都弄好了还是不行,你就试试单步调试,接收发送完就看一下你的寄存器值有没有改变。